面包板模块7:LED数码管阵列

楼主(2025-07-15):
在做单片机驱动LED数码管实验时,如果用分立元件在面包板上搭建电路,情况是这样的:
每次实验,费时费力,杂乱无章,还容易出错。
为了方便今后的实验,特制作了三种8位的LED数码管模块。
一、共阴数码管:
07-1-1
数码管的“段驱动”与“位驱动”都可以用前面介绍的“三极管阵列”来进行组合,也可以将它们集成在LED数码管模块上,考虑到“段驱动”这部分今后可能会用“三极管阵列”或者用“锁存器”,所以兼顾灵活性与便捷性,这个模块我就只将“位驱动”部分集成在了LED数码管阵列上。
根据上述原理制作的8位共阴LED数码管模块:

二、共阳数码管
单片机的灌电流能力强,所以对于“共阳”LED数码管,不需要段驱动,直接由单片机的I/O口驱动就行了,电路原理图如下:
07-2-1
制作完成后的模块:

07-2-6
三、无三极管驱动的共阴数码管模块
这是一个“段”与“位”都无三极管驱动的8位LED数码管模块,该模块只有“段”的限流电阻。
这个模块可以更加灵活地与其它模块配合使用,以便验证各种形式的电路结构。

全部完成后的三个模块:

网友A(2025-08-14):
可以用TM1640等数码管专用IC,只需要接正负电源和2个IO就可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TM1640等数码管专用IC,只需要接正负电源和2个IO就可以驱动。

谢谢指导,已购TM1640等芯片实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已购TM1640等芯片实验。

太谦虚了,指导谈不上。交流一下。手工焊接有手工的乐趣,如果想商用,还是用专门的驱动芯片省事,成本低,程序简单,易移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