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芯片电能质量检测装置原理图求解

楼主: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这个原理图有没有什么错误之类

屏幕截图 2025-07-16

屏幕截图 2025-07-16

屏幕截图 2025-07-16

网友A(2025-07-16):
没有什么错误,放心制板好了。

网友B:
没仔细看,粗看了一下, 485那里就有错误; 485的2,3脚 这样接就只能收不能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仔细看,粗看了一下, 485那里就有错误; 485的2,3脚 这样接就只能收不能发;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样影响大吗?改的话要怎么改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样影响大吗?改的话要怎么改呢?

你Q1用错了,要用8050
将它接到光耦4号脚,让他两可以高电平和低电平切换。另外你这个485隔离个啥、
沃特玛,我发现你是不是不知道看正负极啊。光耦UB134号脚那么明显的箭头标志,你还想电流从负到正?Q1那个也是三极管pnp 和npn的开启条件,你再去学学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错误,放心制板好了。

没错?
图3.4 的Q1,能控制通断吗?
图3.8的时钟电路,加了二极管,VCC供电时不给电池反向充电是吧,电池只供电不充电是吗
图3.11第一个光耦UB1,34号脚反了能拉低吗?光耦12号脚通过1kv接3.3V能导通吗?3.3/1k = 3.3mA,我记得没错的话PC817要6mA才能导通
图3.7IIC通信连个上拉电阻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错?
图3.4 的Q1,能控制通断吗?
图3.8的时钟电路,加了二极管,VCC供电时不给电池反向充电是吧,电 ...

Q1用8550没错,错的是你。当然楼主把CE画反了,B没有限流电阻那是楼主的问题。

CR1220本身就不能充电,一次电池自放电比二次电池要小得多,楼主的选择比你要正确。

UB1的CE反了是楼主的错误,但是3.3V/1k电阻足够让PC817导通,你的记忆完全错误。

所以,你的水平跟楼主半斤八两、不相上下、平分秋色、旗鼓相当、势均力敌、伯仲之间、各有千秋、一丘之貉、并驾齐驱,谁也别笑话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Q1用8550没错,错的是你。当然楼主把CE画反了,B没有限流电阻那是楼主的问题。

CR1220本身就不能充电 ...

兄弟说楼主没错,我指出来,你恼羞成怒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Q1用8550没错,错的是你。当然楼主把CE画反了,B没有限流电阻那是楼主的问题。

CR1220本身就不能充电 ...

你说楼主的板没错,谁和楼主半斤八两、不相上下、平分秋色、一丘之貉、并驾而驱你心里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错?
图3.4 的Q1,能控制通断吗?
图3.8的时钟电路,加了二极管,VCC供电时不给电池反向充电是吧,电 ...

单片机内置上拉,IIC无需另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内置上拉,IIC无需另加。

要是你下次遇到楼主画的电路板,希望你能说服自己。这是没错的,放心制版。
你能说服自己就行。

网友E:
看起来都是正确的

网友F:
485根本不需要光耦隔离,还有存储芯片的SCL和SDA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兄弟说楼主没错,我指出来,你恼羞成怒了?

说话要有依据,比如光耦6mA才会导通这种奇谈怪论只有最菜的菜鸟才能编出来。

其次,用一次电池跑RTC备份数据是个正常不过的选择,比如电脑主板每年出货上亿都是这么做的,你爱用二次电池那是你的自由,但是你把你的选择当成圣 ,要求别人都要这么做,只能让人笑掉大牙。

网友G:
U27的2,3脚图纸是接地的,U62电路无任何用途,U27的2,3和U61的1脚应该增加个下拉电阻隔,避免直接接地无法置高电平;U61的1,2脚应该互换才合理;Q1的C,E脚应该互换才合理;

网友H:
除了前面提到的错误,H9的1脚接什么,不会是交流电的PE吧?电路中地的划分有点问题,模拟地和358隔离电源用的同一个地,但是正电源用的3.3不是3.3B。H9的1,模拟地、数字地、358隔离电源地之间关系有点不合适。IIC最好外加上拉电阻,IIC通讯速率与上拉电阻有关,内部弱上拉应该不够。隔离电源U71需要并电容。

网友H:
主电源这个电路是否可靠?有人实验过吗?总觉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