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后视镜折叠代码转换成授权码 纯小白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楼主(2025-07-16):
已经有设备(如图)也有后视镜折叠代码 怎么把后视镜折叠代码转换成授权码 或者说怎么破解 录入进去

后视镜锁车折叠设备

后视镜锁车折叠设备

网友A:
走CAN 或者OBD, 不用想了,一般人弄不来,  车不同代码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CAN 或者OBD, 不用想了,一般人弄不来,  车不同代码也不一样;

就一种车型 已经有设备跟代码 怎么把代码录入到设备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