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天问烧写问题,一直都是无法响应

楼主(2025-07-16):
一直都是无法响应,这是出现什么问题了?

网友A:
什么时候出现无法响应的?

网友B:
串口选择错误,提示的串口是4,你选择的是10

网友A:
那就是选择了一个不存在的串口导致死机。

网友C:
1、串口选择错误;2、部分型号需要按下复位键才能下载;3、tx和rx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