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错误[SPICE] Gmin step 0of 120 1 failed- GMIN=0.001

楼主(2025-07-16):
这是什么问题呢?球球各位佬
[SPICE] Gmin step 0of 120 1 failed- GMIN=0.001
[RCC] APB1 is overclocked. Force set prescaler = 2SPTCE

网友A:
这是因为Proteus在建立数学模型进行仿真时,运算在设定的迭代次数下无法收敛,一般是由于采用了SPICE模型引起的,也可以认为是Proteus的BUG,解决的办法是把SPICE模型的器件(一般是三极管、运放一类的)改成Schematic Model(原理图模型)。
还有个别情况是数字电路相接的电阻引起的,要使用Digital属性的电阻而非Analog属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Proteus在建立数学模型进行仿真时,运算在设定的迭代次数下无法收敛,一般是由于采用了SPICE模型引 ...

还有个别情况是数字电路相接的电阻引起的,要使用Digital属性的电阻而非Analog属性的。这个我已经改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Proteus在建立数学模型进行仿真时,运算在设定的迭代次数下无法收敛,一般是由于采用了SPICE模型引 ...

好的,谢谢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