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栅极驱动芯片HO只能输出低电平

楼主(2025-07-16):
关于栅极驱动芯片LO可以正常输出,HO只能输出低电平的情况,如图,我照着图片用洞洞板搭了一个电路,VCC为12V,然后LIN输入矩形波,LO可以正常输出,但HIN输入矩形波,LIN悬空时,我用示波器测量芯片的HO输出端一直都是低电平,之后将LIN接地或者高电平都没用,之后我又试了EG2106发现还是一样的问题,感觉是我哪里理解错了

网友A:
你确实理解有误,这种要组成H桥才可以,单独使用不行的,再一个L/H的同时输入是有保护的,就是你同时输入,但只会有一个输出,这个输出就看那个输入快,这是保护上下不可以同时导通的。如果上下半桥同时通了,那就短路了。啰嗦这么多 ,估计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A:
或者你的OUTU接个负载倒地,应该也能测到

网友B:
组成H桥, L/H的同时输入带有保护

网友C:
自举电路,要先给电容U37充电,用H桥的情况下当U12导通时正好给它充电,你测试时自举电容充电没回路???

网友D:
没有LIN,C37负极永远无法接地,VCC就无法通过D2给C37充电。正常情况下C37应该是12V左右,VB(第8脚)比VS高(第6脚)高12V,HO才会有输出。

网友E:
LU加个上拉或有惊喜

网友F:
你的HO必须要同步LO工作,LO不输出,没办法给上桥臂的自举电容充电,HO就没办法输出高。

网友G:
尝试一下LIN不要悬空,而是低电平驱动,HIN输入矩形波。

网友D:
不仅是LIN的问题,MOSFET也要有才能正常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