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TL494数控升压电压源的问题,大佬们谢谢了

楼主(2025-07-16):
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了,输入电压8V左右,要求能通过按键设置输出电压值,输出电压范围覆盖10V-20V,数控步进值不高于0.01V,最大输出电流不低于2A。各路大神给给力

网友A:
(20-10)/0.01=1000步,8位单片机也可以就是复杂了些

网友B:
这个图就不能工作吧?先把494升压部分搞定,再来加数控部分吧。

网友C:
正打算搞一下数控升降压,不知能不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打算搞一下数控升降压,不知能不能成功

大佬请问可以礼貌拿原图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请问可以礼貌拿原图吗?

我也不确定是否能用,等我调好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确定是否能用,等我调好再说吧

好的,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