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驱动mos管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5-07-17):
看到公司里用fmd芯片驱动mos都是io直连栅极再加一个5V上拉电阻的连接方式,这种芯片数据手册里只说了有设置输入或者输出和输入弱上拉的功能,没具体写输出是什么模式,是因为是开漏输出还是驱动能力不够所以需要这么连吗,如果换成stc用推挽输出是不是可以直接io口接限流电阻接到栅极,不需要5V.

楼主:
型号是ft60e023,图1写着源电流有20mA,感觉是推挽输出,但如果是推挽输出感觉不加5v也可以。现在弄灯板如果加这5v就要5p排线,如果能直接连不加上拉就能用4p线了

网友A:
datashheet里面15.7.  I/O PAD电路这张表格写的很清楚了。

网友B:
这 MOS 的 Vgsth 最大才 1.2v 你 MCU 输出电平肯定大于这个标准,推挽驱动就行,你这 MOS 驱动也不对开启时间敏感

网友C:
就一个LED不需要驱动,
90%以上的CPU-GPIO口都可以直驱,3.3v供电的限流小点而已。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芯片上电初始化这个时间给外部一个确定的电平信号

网友E:
STC的MCU,IO设置为推挽输出,串联一个200~1K电阻到栅极,不需要上拉电阻。IO上电是高阻,MOS输入也是高阻,所以要下拉一个10~20K电阻以确定上电时MOS不导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 MOS 的 Vgsth 最大才 1.2v 你 MCU 输出电平肯定大于这个标准,推挽驱动就行,你这 MOS 驱动也不对开启时 ...

你知道 Vgsth 是什么意思吗?threshold是什么意思?datasheet里面 Vgsth =1.2 同时标注了此时Id=250uA,这是导通吗?

网友F:
用推挽输出不需要上拉5V了,上拉5V漏脚输出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