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过零检测电路的仿真实验

楼主(2025-07-18):
把正负半周的过零信号同时送入运放同反相输入端,输出非常接近零点的上升和下降沿的方波。

网友A:
能达到过零后小于50微秒的延时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达到过零后小于50微秒的延时不?

仿真虚拟示波器上看不出来,搭建实际电路用示波器应可以测出过零延时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