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显示屏字非常暗请问背光电压多少伏

楼主:
智能锁屏幕暗看不清字
大家帮看看显示屏字非常暗请问背光电压多少伏

网友A(2025-07-20):
屏幕的型号是?

网友B:
应该是屏坏了吧

网友C:
RW096A0092A弄好了谢谢有个电容 容量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W096A0092A弄好了谢谢有个电容 容量小了

会测量电容,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