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用TM1638驱动7位数码管+8个LED,能不能通过软件控制

楼主(2025-07-20):
某个LED的亮度,而不是全亮和全灭。

网友A:
可以调节亮度,但这类芯片都是调节所有LED的亮度,无法单独调节其中某段LED的亮度

网友B:
可以软件控制整体亮度共8级,控制单个亮度硬件串联电阻实现

网友C:
TM1638的显示控制指令主要用于设置数码管的亮度等级和显示状态。具体功能如下:

亮度调节
通过指令0x8X(X=0~7)设置亮度等级,共8级亮度调节,其中0x80为关闭显示,0x8F为最大亮度开启显示。 ‌
指令发送规则
显示控制指令的发送遵循特定格式:

  指令字节的最高两位(B7、B6)必须为10以区分指令类型;
  后续数据位用于设置具体参数(如亮度等级)。 ‌
通信协议要点
  发送指令前需将STB信号拉低以启动传输;
  数据传输采用类SPI协议,在CLK时钟上升沿锁存数据;
  传输结束后需将STB拉高以结束通信。

网友D:
可以变通为脉宽控制,1638的最大时钟约为1M,最长数据帧约为14字节,加上控制字、应答什么的,算20字节,1M/20*8约为6.25K。暂定为6KHz的脉宽周期,想控哪个灯,就让它的数据位置1或0,就可以调节该灯的亮度了。
===================免责声明======================
==以上内容纯瞎想乱敲,本人对此不承担法律/道德层面的任何义务和责任==
===================声明结束======================

不过这么做,你的MCU肯定会忙死。除非它只执行这个点灯控亮的任务

网友E:
用TM1638只能控制数码管整体亮度,不可单独控制某段或某位的亮度。如果想单独控制某段或某位的亮度只能用MCU直接驱动数码管来实现。

网友F:
不可能,别想了。

楼主:
我是需要平时一个很暗的亮度,用来提高显示的位置的醒目,需要的时候要全亮。看来是不行的,只能用164的方案了。

网友G:
正常是不可以单独调亮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可以变通为脉宽控制,1638的最大时钟约为1M,最长数据帧约为14字节,加上控制字、应答什么的,算20字节,1M ...

你的思路是对的,一个有创意的程序员就应该有超常人的思维,让单片机不停的发1638显示数据,例如一秒钟
内发送一百次,有五十次正常显示字段,另外五十次把需要变暗的字段归0或归1不显示,人眼就看的出那个字符
是灰暗的,目的也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思路是对的,一个有创意的程序员就应该有超常人的思维,让单片机不停的发1638显示数据,例如一秒钟
...

我也想到这种方法了,我的代码是在主循环里面更新显示的,通过计数的方式控制写入的某个位的值,结果不行,闪,而不是亮度变化的,我是10次刷新中有1次写1,其余写0,不行。
可能是和1638的扫描不同步的问题吧。毕竟主循环也不会那么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到这种方法了,我的代码是在主循环里面更新显示的,通过计数的方式控制写入的某个位的值,结果不行 ...

“闪”的原因是你刷新数据的速度不够快!
人的视觉残留时间是多少?参考电影的帧速率为24-30帧/秒,就能算出来约33~41ms,
即最多41ms,最少33ms,你就要发一次数据(暂不管1638自扫时间)。
再来看你的总占空比的多少,即多少级亮度,如果是8级,就要8等分这帧时间了:
假设某位对应某LED,置“1”为亮,置“0”为灭,当设为1级亮度时,发“1”的数据1次,发“0”的数据7次。。。
所以41/8或33/8,最多5ms,最少4ms你就得发一帧数据,且不被中断、周而复始。。
那么,你用main中的while(1)显然是不够的,你要开一个优先级最高的定时器,固定4ms发一次数据。
而在main中的while(1)中不停地更新要发送的数据,所以,你的51MCU会很忙!
注意,这才8级,且每帧数据只发一次。
如果是要稳定地显示,且祼眼视觉不闪,每帧数据都重复多次。。。
那你的定时器需要更短的时间来响应。。。
其实这方法很有用的,还可以在点阵黑白屏上做出灰度的像素点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闪”的原因是你刷新数据的速度不够快!
人的视觉残留时间是多少?参考电影的帧速率为24-30帧/秒,就能 ...

如果是液晶,反应速度比较慢,可能反而好搞一些吧
LED反应速度比较快,我这主定时是1MS的,毕竟有其他工作要做的。主循环中只有读写1638的两个函数,按键也没有使用。我倒是没有看具体操作周期是多少。
我想大概是我写入了1,1638正好扫描完成了,等下次扫描的时候,我又写入了0,如此这次的1就没有显示。

网友I:
完全没问题,只要LED个数不超过64都可以。

楼主:
刚用示波器看了下1638的位选输出间隔5MS一次。
我写数据的周期看不清,因为是循环的,一直在进行。从信号间隔规律来说的话一次更新显示的周期大概5.5MS左右。太慢了,指定是不行了

网友D:
这样的LED发送数据最好能放在定时器中。。让中断定时发送。
不知你亮度设为几级?

这个我得找个板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LED发送数据最好能放在定时器中。。让中断定时发送。
不知你亮度设为几级?

除非更新显示数据的速度大大超过芯片自己的扫描速度。
否则在无法同步的情况下,必然会闪的。
话说有没有类似的LED驱动芯片能做到单独的某个段可以调节亮度的。

网友D:
不嫌麻烦可以用WS2812,还是全彩的,可级联的。。。。
就是时序要求比较严格,一般12T的MCU驱动不易。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除非更新显示数据的速度大大超过芯片自己的扫描速度。
否则在无法同步的情况下,必然会闪的。
话说有没 ...

MS不用,只要动态刷新速度跟上视觉就行了。
因为1638的RC约450K,刷新速度要超过它很显然是很难的,简单说就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嫌麻烦可以用WS2812,还是全彩的,可级联的。。。。
就是时序要求比较严格,一般12T的MCU驱动不易。

那就没必要了,用164,自己扫描也不麻烦,成本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MS不用,只要动态刷新速度跟上视觉就行了。
因为1638的RC约450K,刷新速度要超过它很显然是很难的,简单 ...

刷新速度够快也不行,只要不同步,就会闪,亮度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