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驱动

楼主(2025-07-22):
求助帖
这是我用stm32f103ZET6的芯片,编写的代码,程序没有报错(移植借用了野火使用了野火的直流无刷电机驱动板),但是无法正常驱动电机转动,硬件连接没有问题(用其它的程序可以正常使用)
,下面附上我的代码,请大佬指教。

直流无刷电机驱动程序

网友A:
在给电机驱动板通电之前,可以先用示波器测一下MCU输出的波形是否是正确的波形。如果波形没问题那就是后端硬件连接的问题了,如果波形有问题那就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既然是抄来的代码并不重要,大概率是好的,你应该贴出你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