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解决keil下载报错问题

楼主(2025-07-22):
(图片)

网友A:
器件都没选好,重新设置。

网友B:
这个有显示错误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唷
看看是不是调试器选错了,或者宏定义部分关于Flash Download的,可能和当前单片机不适配
如果还不行的话,在魔术棒里勾选 “Erase Full Chip”(全片擦除)再下载试试

网友C:
从打印看flash擦除成功,写入错误,说明ST-LINK(JLINK等)连接正常,检查下是不是芯片写保护了。另外可以尝试: - 在 ST-Link 配置中,确保选择了正确的目标设备型号(如 STM32、GD32 等)。 - 检查 Flash 编程算法是否正确加载。 - 如果目标设备的 Flash 是自定义的,可能需要手动添加或修改 Flash 编程算法。) 5.降低通信速度:尝试降低 ST-Link 的通信速度。(speed可以改为更小的速度,一般可以选择auto)

网友D:
检查一下 Keil 中打开工程的 Options for Target 对话框,选择 Flash Download 选项卡,确认 Use 列表中的下载算法与所使用的单片机型号一致。比如,对于 STM32F103C8T6 ,要确保选择了正确的 STM32F10x Medium-density Flash 下载算法。如果不确定,可以尝试重新选择正确的下载算法后再进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