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 复位键上拉不到3.3V

楼主:
STM32RCT6的RESET键,按照图示接法,但是复位键按下去没用,反倒把中间的电阻短接后有用了,所以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佬,是不是中间的电阻值太大了?改成4.7KΩ可以吗?还是说直接把RESET与3.3V相连也可以?

屏幕截图 2025-07-22

网友A(2025-07-23):
原理图没问题,是你自己做的板子吧?漏电了。

网友B:
有没有试过长按呢,
不能正常复位,这个大概率是电容的问题,可能是由于C19不能迅速将电荷放掉,当电源恢复时,单片机不能上电自动复位,接10k和接4.7k电阻的区别是影响到低电平恢复到高电平的速度,接4.7k可能确实有改善,或许在电阻处并联一个二极管才是较好的选择。
关于RESET与3.3V能不能直接相连?这个不建议,这一种非常不靠谱的行为,假如随便玩玩的话,不接电阻还不如让按钮和rst端直接连接,连电容都省了。

网友C:
没问题,电阻或者按键虚焊了,特别是电阻,建议重新换一个,量量阻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电阻或者按键虚焊了,特别是电阻,建议重新换一个,量量阻值

我换了4.7KΩ的电阻,按了复位键还是没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没问题,是你自己做的板子吧?漏电了。

是自己做的板子,请问我要怎么排查是哪里漏电了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试过长按呢,
不能正常复位,这个大概率是电容的问题,可能是由于C19不能迅速将电荷放掉,当电源恢 ...

那我换小一些的电容可以吗?换多小合适呢?

网友E:
你换个电阻试试,按键 控制变量法进行检擦。3.3和rest不能直接连接,必须放个电阻

网友F:
把C19电容拆了,直接把按键两端短接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我换小一些的电容可以吗?换多小合适呢?

电容不是必须的,可以去掉。

网友G:
把PCB图,或实物照片发一下吧

网友B:
这个复位电路的设计是没有问题的!
可能实际上复位的时候,RESET还没有到所谓复位低电平就又上电恢复到高电平了!
如果手头有万用表话,测一下上电后RESET端的电压能到3.3v吗,按住RES1时电压能到0v吗?
没有万用表拿插件的led粗略试一下也行。

网友H:
我怀疑你按键短路了

网友I:
      无法复位有时候恐怕未必是复位电路本身的问题。还有一个可能是,单片机上电慢了,导致复位电路已经完成了复位动作后,单片机自身才到了工作电压。

网友J:
这颗电容不要串在这里

网友K:
"按照图示接法,但是复位键按下去没用,反倒把中间的电阻短接后有用了"
只能是两种情况,一是中间电阻的阻值贼大,一是按键开关坏或接触电阻变的贼大。。

网友L:
emmm,看了一眼博主botton那块的设计,是不是应该把1脚和4脚接在一起啊(ps:4脚是GND,3脚是悬空的)。
1脚和3脚接按下去肯定是没用啊。
望采纳!
补充:你这个botton的原理图有点怪怪的,建议再仔细查查,怎么3脚4脚、1脚2脚是连一起的。

网友M:
STM32是低电平复位,电路没有问题 10k电阻正常不用更换,用万用表测量RESET脚,上电电容充电过程拉低复位,充电结束后上升的3.3V,正常工作。测量按下按钮是否为0V,松开3.3V。对的这部分电路就没有问题,不对就对应去检测,不为0,就是按键问题,没有3.3就是电阻问题。有电压不到3.3V,就是电容问题

网友C:
非常小概率的一个可能,C19漏电有点严重,或者焊接时用了焊油不好,导致漏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L:
emmm,看了一眼博主botton那块的设计,是不是应该把1脚和4脚接在一起啊(ps:4脚是GND,3脚是悬空的)。
1 ...

这个是四脚按键的原理图,它的特点是内部有两组并联的触点,作用是兼用结构稳定性和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