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WM 3线风扇 四挡调速程序(带仿真)

楼主:
手里有几个3线 PWM风扇,闲着无聊 用89c52做一个四挡调速控制器。

网上是有卖的,但是动手党不能闲着、不能不折腾 ,做一个玩玩

   当然程序还可以扩展,比如添加18B20来个温度控制...之类的

    • PWM周期:2.1ms(约476Hz)
    • 占空比分级:

      • 1档:25%(高电平0.5ms)
      • 2档:50%(高电平1.05ms)
      • 3档:75%(高电平1.57ms)
      • 4档:100%(常开)

  • 按键功能

    • KEY1(P3.2):降低转速(档位-1)
    • KEY2(P3.3):增加转速(档位+1)

  • LED指示

    • LED1(P2.0):25%转速
    • LED2(P2.1):50%转速
    • LED3(P2.2):75%转速
    • LED4(P2.3):100%转速

  • 初始状态:上电默认25%转速(LED1亮)

硬件连接建议:风扇控制线接P1.0(需三极管驱动)

C语言

仿真

网友A(2025-07-24):
看着挺实用

网友B:
电脑风扇的PWM推荐频率都在20KHZ-30KHZ之间。太低容易出问题,这里应该用带PWM的单片机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脑风扇的PWM推荐频率都在20KHZ-30KHZ之间。太低容易出问题,这里应该用带PWM的单片机型号。。

是的,仿真的话 用stc15更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