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原图抄板有哪些注意步骤事项及相关软件

楼主(2025-07-24):
      最近特别闲,于是找块微型PCB板,元器件排列及为高密度,想对板子性能做些了解,提高一些技能。于是亲自动手来抄板,遇到了些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忙点拔一下小的思路,畅所意言,不吝赐教。在此多谢各路大侠!

网友A:
抄板之前拍照做好备份,
然后把元器件全拆了,在拍照片并导入到ps里面,对着线和过孔画,
画完了用砂纸打磨pcb板,直到露出下一层,在导入在画。
最后拼起来就好了,

网友B:
所以你遇到什么问题,是打PBCA把PCBA快打挂了它还不说自己的原理吗?需要什么思路,八字命理吗?

网友C:
我也想知道,特别是一些贴片三极元件,有可能是三极管也有可能是MOS管,还可能是OVP芯片,而贴片芯片上面的丝印没有完整的元件代号,有时候只能通过电路逆推元件,但可能与原元件参数不一样.如果是熟悉的产品功能逆推还好,不熟悉的电路逆推太难了.多脚芯片打磨丝印后更是难搞.如果用到单片机的,还要根据功能重写程序,很难搞哦.抄板是一个系统工程啊,个人认为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

网友D:
你说遇到了些问题,需要点拨,却绝口不提你遇到啥问题。

网友E:
那我就稍微点拔一下思路,衷心建议,还是别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抄板之前拍照做好备份,
然后把元器件全拆了,在拍照片并导入到ps里面,对着线和过孔画,
画完了用砂纸打 ...

因个人爱好电子产品,就喜欢去捣腾,你还很专业。如要将原PCB板转成电原理图,能有什么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你遇到什么问题,是打PBCA把PCBA快打挂了它还不说自己的原理吗?需要什么思路,八字命理吗?

原理图也是一部分,最为重要的是PCB板的网络联接,能如何体现 出来。另外有些小电容的参数怎么好测量。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遇到了些问题,需要点拨,却绝口不提你遇到啥问题。

因个人爱好电子产品,就喜欢捣腾。分解PCB板还是第一次,如何能得到原理图以及PCB板加工文件,在此请教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图也是一部分,最为重要的是PCB板的网络联接,能如何体现 出来。另外有些小电容的参数怎么好测量。
...

电容可以用电桥测量容量,但耐压不好确认,可以等原理图除了后估算大概需要多高耐压?

‘原理图也是一部分,最为重要的是PCB板的网络联接,能如何体现 出来。’这里是指原理图怎么画,还是怎么抄板出原理图,如果是前者,多看看多参考别人的原理图,怎么画怎么标识清晰明了,如果是后者,可以目检配合万用表确认,期间沉下心、仔细一点,如果可以拆元件就更方便了,拆之前最好先确认功能和留档,方便后续还原和还原后确认PCBA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F:
关键抄板设备要先进

网友G:
高手为了破别人的产品才想去抄板!初学者抄板既抄不好也学不到东西!

网友H:
抄板是一个技术活,它不是为入门的人准备的,而是为高手准备的
抄板的前提是你画板很牛X,你才能抄得好板
你要是想学点东西,还不如学画板,等到你会了,你对于抄板就不屑一顾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个人爱好电子产品,就喜欢捣腾。分解PCB板还是第一次,如何能得到原理图以及PCB板加工文件,在此请教各 ...

那个,说句不好听得到话,抄板经常会遇到丝印被抹掉的情况,大部分情况下抄板是根据功能和电压电流变化推测电路的,他不是小孩子照葫芦画瓢,他不适合作为入门挑战。而且有些多层板你自己一点点刮铜片也不现实。有些数字信号布线长度角度宽度都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