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型号MOS管

楼主(2025-07-24):
我是菜鸟,在网上查询好久,就是没查到,图片中是什么型号MOS管。

网友A:
上面标的很清楚了: AO4459。

网友B:
AOS的AO4459,楼主是怎么查的,有试过将两行英文数字分别在某一个宝搜过吗?

网友C:
AO4459
网上有规格书的

网友D:
这是pmos,型号AO4459,-30V,6.5A

网友E:
AO4459是P型MOS管

网友F:
图中芯片是‌德州仪器(TI)生产的OPA4459运算放大器‌。该芯片特点如下:

    ‌高性能‌:增益带宽积高达1 MHz,适用于高频电路。
    ‌低噪声‌:输入电压噪声仅为1.5 nV/√Hz,适合精密测量应用。
    ‌低功耗‌:典型功耗1.5 mA,适合电池供电设备使用。

‌OPA4459‌广泛应用于音频放大、信号处理及传感器接口等领域。

网友G:
遇到只有丝印号不是完整型号的,就在某1个宝上搜索“丝印+印字”,一般就可得到满意的答案。比如你这个在某1个宝上搜索”丝印4459“基本上就可查到完整型号,再根据型号找手册。

网友H:
是不是这个

楼主:
是这个型号的料。
谢谢。

网友I:
丝印写得很清楚,AO4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