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C8单片机串口3复用口P51P50无数据发送接收

楼主(2025-07-24):
所用芯片是STC8A8K64S4A12,用复用口P51、P50作为串口3,定时器3作为波特率发生器,发现无数据发送和接收,求助好心友友帮忙解答
#include "STC8A8K64D4.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串口3
u8 T3_CNT;
u8 R3_CNT;
unsigned char xdata T3_BUF[10];
unsigned char xdata R3_BUF[10];
bit F_T3_Busy;
bit F_R3_OK;

//IO口 初始化 相关配置
void IO_Init()
{
        P3M0 = 0x00;P3M1 = 0x00;        //P37-P30 双向口
        P5M0 = 0x00;P5M1 = 0x00;        //P57-P50 双向口
        P_SW2 = 0x02;
}

//-----------------------------------------------------
//--------------------串口3设置-------------------------
void Uart3_Init(void)        //57600bps@6.000MHz
{
         S3CON = 0x1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S3CON |= 0x40;                //串口3选择定时器3为波特率发生器
         T4T3M |= 0x02;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3L = 0xE6;                        //设置定时初始值
         T3H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T4T3M |= 0x08;                //定时器3开始计时
         IE2 = 0x08;                        //允许串口3中断
}

// void L_S3XBL()
// {
//         T3_BUF[0] = R3_BUF[0];
//         T3_BUF[1] = R3_BUF[1];
//         T3_BUF[2] = R3_BUF[2];
//         T3_BUF[3] = R3_BUF[3];
//         T3_BUF[4] = R3_BUF[4];
//         T3_BUF[5] = R3_BUF[5];
//         T3_BUF[6] = R3_BUF[6];
//         T3_BUF[7] = R3_BUF[7];
// }

void L_S3XBL0()
{
        T3_BUF[0] = 0x5A;
        T3_BUF[1] = 0xA5;
        T3_BUF[2] = 0x05;
        T3_BUF[3] = 1;
        T3_BUF[4] = 1;
        T3_BUF[5] = 1;
        T3_BUF[6] = 1;
        T3_BUF[7] = 1;
}

//串口3 发送函数
void S3OUT(void)
{
        S3BUF = T3_BUF[0];
        F_T3_Busy = 1;
        while(F_T3_Busy);
}

//------串口3中断------
void Uart3_Routine(void) interrupt 17
{
        //S3发送
        if(S3CON & 0x02)
        {
                S3CON &= ~0x02;

                if(T3_BUF[2]+2 > T3_CNT)
                {
                        T3_CNT++;
                        S3BUF = T3_BUF[T3_CNT];
                }
                else
                {
                        T3_CNT = 0;
                        F_T3_Busy = 0;
                }
        }

        //S3接收
        if(S3CON & 0x01)
        {
                S3CON &= ~0x01;
                 if(F_R3_OK==0)
                 {
                        R3_BUF[R3_CNT] = S3BUF;
                        if(R3_CNT==0)
                        {
                                if(R3_BUF[0]==0x5A)
                                {
                                        R3_CNT++;
                                }
                        }
                        else if(R3_CNT==1)
                        {
                                if(R3_BUF[1]==0xA5)
                                {
                                        R3_CNT++;
                                }
                                else
                                {
                                        R3_CNT = 0;
                                }
                        }
                        else if(R3_BUF[2]+2 > R3_CNT)
                        {
                                R3_CNT++;
                        }
                        else
                        {
                                R3_CNT = 0;
                                F_R3_OK = 1;
                        }
                 }
        }
}

void main(void)
{
        IO_Init();
        Uart3_Init();
        EA = 1;
        while(1)
        {
                //直接发送
                L_S3XBL0();
                S3OUT();

        }
}

网友A:
这是STC官方的例子“03-串口3中断收发-C语言”,你自己选择IO编译一下:UART3_config( 115200UL, 3, 1);        // brt: 通信波特率,  timer=2: 波特率使用定时器2, 其它值: 使用Timer3做波特率. io=0: 串口3切换到P0.0 P0.1,  =1: 切换到P5.0 P5.1.

网友B:
楼主,建议使用兼容性更好的STC8051U(AI8051U),速度又快,点屏,内存卡,SPI,I2C,这些都有硬件驱动,且不用额外写基本的初始化,有兴趣的话一起学习研究,我截图简单教你串口的智能配置,大家一起进步~据官方介绍这个芯片引脚兼容89C51/89C52的引脚,老芯片的程序只要简单改改头文件和型号就可以。刚发现,最新版的烧录平台我刚才也看到有范例代码可以复制直接用

下载最新版本烧录平台,保证更容易使用

下载最新版本烧录平台,保证更容易使用

用更智能的配置

用更智能的配置

加上几个测试代码

加上几个测试代码

在这里可以找到范例程序

在这里可以找到范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