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强有流明LM、坎德拉CD、勒克斯LUX,国内用哪个单位?之间是怎么换算的

楼主(2025-07-25):
光强有流明LM、坎德拉CD、勒克斯LUX,国内用哪个单位?之间是怎么换算的

网友A:
流明(lm):衡量光源的总发光量。 坎德拉(cd):衡量光源的光强。 勒克斯(lux):衡量光照度(光照在某一区域的强度)。 换算关系:  1 勒克斯(lux) = 1 流明(lm)/ 平方米 1 坎德拉(cd) ≈ 100π 流明(lm) 这些单位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使用,例如流明用于描述光源的总亮度,勒克斯用于描述特定区域的光照强度。

网友B:
1 CD = 1 LM/sr(球面度)
1 LUX = 1 LM/m²
每个单位代表的含义不同,所以每个单位都是有用的
流明是总光通量
坎德拉是定向光源的发光强度
勒克斯是单位面积接收的光通量

网友C:
无法换算,流明是光总量,其他的是规定距离或面积的亮度,没有必然关系,LUX可以很强,但是流明却很小,也可以流明很大,但是LUX很小

网友D:
流明(LM):流明是光通量的单位。它表示光源发出的光的总量。例如,一个普通的家用白炽灯泡可能发出几百流明的光。它主要用来衡量光源的发光能力,就像衡量一个灯泡能发出多少光一样。
坎德拉(CD):坎德拉是光强的单位。它表示光源在特定方向上的发光强度。想象一个手电筒,手电筒的光在它照射的方向上有一个强度,这个强度可以用坎德拉来衡量。它主要关注的是光源在某个方向上光的“强度”。
勒克斯(LUX):勒克斯是光照度的单位。它表示单位面积上接收到的光通量。比如在一个房间里,地面或者桌面等物体表面每平方米接收到的光的多少可以用勒克斯来表示。它主要用来衡量光照的效果,即物体表面被照亮的程度。
国内使用情况
在国内,这三种单位都有使用。不过在不同的场景下侧重点有所不同。例如,在照明工程中,勒克斯(LUX)使用较为广泛,因为它能够很好地衡量工作面或物体表面的光照情况,方便进行照明设计和评估。在描述光源本身的发光特性时,流明(LM)和坎德拉(CD)也会被用到,比如在灯具的参数说明中,会标明发光强度(坎德拉)或者光通量(流明)。
单位之间的换算关系
流明(LM)和坎德拉(CD):流明和坎德拉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立体角来联系。1坎德拉等于1流明在单位立体角(1球面度)内的发光强度。如果一个光源向所有方向均匀发光,那么它的发光强度(坎德拉)和光通量(流明)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公式来表示,因为一个球体的立体角总和是4π球面度。
勒克斯(LUX)和流明(LM):勒克斯和流明之间的关系是通过面积来联系的。1勒克斯等于1流明的光通量均匀分布在1平方米面积上的光照度。如果已知光源的光通量(流明)和被照面积,就可以计算光照度(勒克斯)。例如,如果一个光源发出100流明的光,均匀照射在10平方米的面积上,那么光照度就是10勒克斯。

网友E:
5楼详解。
如果你做产品,流明。显然对此懵懂,不是;可参照产品要求的标准或广告。
如果你是用户,勒克斯,显然还茫然,是了。可参照照明要求的标准或无视。
如果你是专家,流明、坎德拉、勒克斯都要,想忽悠谁就选择对应的词应对。
家用照明主要指标:照度、色温、色显指数。照度计便宜的百元多,色色的事5K起...
不讲究的主要指标就是感觉亮(包括但不限于刺眼的“亮”)、耗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CD = 1 LM/sr(球面度)
1 LUX = 1 LM/m²
每个单位代表的含义不同,所以每个单位都是有用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法换算,流明是光总量,其他的是规定距离或面积的亮度,没有必然关系,LUX可以很强,但是流明却很小,也 ...

谢谢了  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流明(LM):流明是光通量的单位。它表示光源发出的光的总量。例如,一个普通的家用白炽灯泡可能发出几百流 ...

描述光源本身的特性  LM还是CD还是LUX更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流明(LM):流明是光通量的单位。它表示光源发出的光的总量。例如,一个普通的家用白炽灯泡可能发出几百流 ...

讲解非常的专业

网友F:
流明(LM)是光通量,坎德拉(CD)是发光强度,勒克斯(LUX)是照度,
国内日常应用(如照明设计、标准)主要使用勒克斯 (LUX),坎德拉(CD)则用于描述光源本身的方向性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