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半5引脚LED数码管研究

楼主(2025-07-25):
拆机获得了几片两位半5引脚的LED数码管。

刚看到这种数码管时,有点蒙!总共16段LED,5个引脚怎么够用嘛?!
后来,请教了本坛网友“f556”后,才知道LED内部大概是这样连接的:
又看了他发来的视频,基本明白了原理。
这种数码管与平常的“共阴”或“共阳”接线与驱动都不同,这种的外部接线简单,但驱动复杂,看了视频也没看明白。
这几天闲得无聊,就准备研究一下这种数码管。
用一个5mA的恒流源穷举了所有引脚,得到了如下引脚关系表:

用最笨的办法,要显示0~9的数字,按下表驱动:
每个字符驱动时,要将相关I/O口设置为“推挽”,不相关的I/O口设置为“高阻”;甚至同一字符,不同字段也要按图中的色块分开驱动,否则会点亮其它不相关的笔划,这是我在实验中发现的。
比如“十位”的0这个字符,就要先驱动黄色块3段,然后重新设置I/O口,再驱动绿色块那3段。
再比如“十位”的2这个字符,就要先驱动黄色块3段,然后重新设置I/O口,再驱动绿色块那1段,再重新设置I/O口,再驱动黄色块那1段。
当然所有字符和块都采用动态扫描。
电路原理图:
用面包板搭的电路,显示:123:

楼主:
#include <STC15.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1 = P1^0;
sbit L2 = P1^1;
sbit L3 = P1^2;
sbit L4 = P1^3;
sbit L5 = P1^4;

void DelayXms(int m);        //延时若干ms
uchar t = 2;        //延时2ms

//百位
void show_100();

//十位
void show_10_0();
void show_10_1();
void show_10_2();
void show_10_3();
void show_10_4();
void show_10_5();
void show_10_6();
void show_10_7();
void show_10_8();
void show_10_9();

//个位
void show_0();
void show_1();
void show_2();
void show_3();
void show_4();
void show_5();
void show_6();
void show_7();
void show_8();
void show_9();

void main()
{
        while(1)
        {
                //显示:123
                show_100();
                DelayXms(t);

                show_10_2();
                DelayXms(t);

                show_3();
                DelayXms(t);
        }
}

void show_0()
{
    P1M0 = 0x1e; P1M1 = 0xe1;
        L5=1;
        L2=0;
        L3=0;
        L4=0;
        DelayXms(t);

        L5=0;
        L2=1;
        L3=1;
        L4=1;
        DelayXms(t);
}

void show_1()
{
    P1M0 = 0x18; P1M1 = 0xe7;
        L4=1;
        L5=0;
        DelayXms(t);

    P1M0 = 0x14; P1M1 = 0xeb;
        L5=1;
        L3=0;
        DelayXms(t);
}

void show_2()
{
    P1M0 = 0x1a; P1M1 = 0xe5;
        L5=1;
        L2=0;
        L4=0;
        DelayXms(t);

    P1M0 = 0x1d; P1M1 = 0xe2;
        L1=1;
        L3=1;
        L4=1;
        L5=0;
        DelayXms(t);
}

void show_3()
{
    P1M0 = 0x1c; P1M1 = 0xe3;
        L5=1;
        L3=0;
        L4=0;
        DelayXms(t);

    P1M0 = 0x1d; P1M1 = 0xe2;
        L1=1;
        L3=1;
        L4=1;
        L5=0;
        DelayXms(t);
}

void show_4()
{
    P1M0 = 0x1b; P1M1 = 0xe4;
        L1=1;
        L2=1;
        L4=1;
        L5=0;
        DelayXms(t);

    P1M0 = 0x14; P1M1 = 0xeb;
        L5=1;
        L3=0;
        DelayXms(t);
}

void show_5()
{
    P1M0 = 0x1c; P1M1 = 0xe3;
        L5=1;
        L3=0;
        L4=0;
        DelayXms(t);

    P1M0 = 0x17; P1M1 = 0xe8;
        L1=1;
        L2=1;
        L3=1;
        L5=0;
        DelayXms(t);
}

void show_6()
{
    P1M0 = 0x1e; P1M1 = 0xe1;
        L5=1;
        L2=0;
        L3=0;
        L4=0;
        DelayXms(t);

    P1M0 = 0x17; P1M1 = 0xe8;
        L1=1;
        L2=1;
        L3=1;
        L5=0;
        DelayXms(t);
}

void show_7()
{
    P1M0 = 0x1c; P1M1 = 0xe3;
        L3=0;
        L4=0;
        L5=1;
        DelayXms(t);

    P1M0 = 0x18; P1M1 = 0xe7;
        L4=1;
        L5=0;
        DelayXms(t);
}

void show_8()
{
    P1M0 = 0x1e; P1M1 = 0xe1;
        L5=1;
        L2=0;
        L3=0;
        L4=0;
        DelayXms(t);

    P1M0 = 0x1f; P1M1 = 0xe0;
        L1=1;
        L2=1;
        L3=1;
        L4=1;
        L5=0;
        DelayXms(t);
}

void show_9()
{
    P1M0 = 0x1c; P1M1 = 0xe3;
        L5=1;
        L3=0;
        L4=0;
        DelayXms(t);

    P1M0 = 0x1f; P1M1 = 0xe0;
        L1=1;
        L2=1;
        L3=1;
        L4=1;
        L5=0;
        DelayXms(t);
}

void show_10_0()
{
    P1M0 = 0x0f; P1M1 = 0xf0;

        L3=0;
        L4=1;
        L1=1;
        L2=1;
        DelayXms(t);

        L4=0;
        L3=1;
        DelayXms(t);
}

void show_10_1()
{
    P1M0 = 0x0c; P1M1 = 0xf3;
        L3=1;
        L4=0;
        DelayXms(t);

    P1M0 = 0x06; P1M1 = 0xf9;
        L3=0;
        L2=1;
        DelayXms(t);
}

void show_10_2()
{
    P1M0 = 0x0f; P1M1 = 0xf0;
        L4=0;
        L1=1;
        L2=1;
        L3=1;
        DelayXms(t);

    P1M0 = 0x03; P1M1 = 0xfc;
        L2=0;
        DelayXms(t);

    P1M0 = 0x0c; P1M1 = 0xf3;
        L3=0;
        L4=1;
        DelayXms(t);
}

void show_10_3()
{
    P1M0 = 0x0e; P1M1 = 0xf1;
        L4=0;
        L3=1;
        DelayXms(t);

    P1M0 = 0x03; P1M1 = 0xfc;
        L2=0;
        L1=1;
        DelayXms(t);

    P1M0 = 0x0e; P1M1 = 0xf1;
        L3=0;
        L4=1;
        L2=1;
        DelayXms(t);
}

void show_10_4()
{
    P1M0 = 0x0c; P1M1 = 0xf3;
        L3=1;
        L4=0;
        DelayXms(t);

    P1M0 = 0x07; P1M1 = 0xf8;
        L1=1;
        L2=1;
        L3=0;
        DelayXms(t);

        L2=0;
        DelayXms(t);
}

void show_10_5()
{
    P1M0 = 0x0f; P1M1 = 0xf0;
        L3=0;
        L1=1;
        L2=1;
        L4=1;
        DelayXms(t);

    P1M0 = 0x0a; P1M1 = 0xf5;
        L4=0;
        DelayXms(t);

    P1M0 = 0x03; P1M1 = 0xfc;
        L2=0;
        DelayXms(t);
}

void show_10_6()
{
    P1M0 = 0x0d; P1M1 = 0xf2;
        L4=1;
        L1=1;
        L3=0;
        DelayXms(t);

    P1M0 = 0x03; P1M1 = 0xfc;
        L2=0;
        DelayXms(t);

    P1M0 = 0x0f; P1M1 = 0xf0;
        L2=1;
        L4=0;
        DelayXms(t);
}

void show_10_7()
{
    P1M0 = 0x0c; P1M1 = 0xf3;
        L3=1;
        L4=0;
        DelayXms(t);

    P1M0 = 0x0e; P1M1 = 0xf1;
        L3=0;
        L2=1;
        L4=1;
        DelayXms(t);
}

void show_10_8()
{
    P1M0 = 0x0f; P1M1 = 0xf0;
        L4=1;
        L2=1;
        L1=1;
        L3=0;
        DelayXms(t);

    P1M0 = 0x0b; P1M1 = 0xf4;
        L2=0;
        L4=0;
        DelayXms(t);

    P1M0 = 0x0e; P1M1 = 0xf1;
        L2=1;
        L3=1;
        DelayXms(t);
}

void show_10_9()
{
    P1M0 = 0x0f; P1M1 = 0xf0;
        L4=1;
        L1=1;
        L2=1;
        L3=0;
        DelayXms(t);

    P1M0 = 0x03; P1M1 = 0xfc;
        L2=0;
        DelayXms(t);

    P1M0 = 0x0e; P1M1 = 0xf1;
        L2=1;
        L3=1;
        L4=0;
        DelayXms(t);
}

void show_100()        //显示百位的1
{
    P1M0 = 0x0e; P1M1 = 0xf1;
        L2=0;
        L3=1;
        L4=1;
}

void DelayXms(int m)        //@12.000MHz,延时Xms
{
        uint k;
        for(k=0; k<m; k++)
        {
                uchar data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网友A:
下功夫了,必须点赞,

网友B:
这个方法确实有点复杂。
其实你可以开一块显示缓存,把要显示的字符内容映射到缓存,然后定时器不停把缓存输出到IO就行了。
不用管显示什么内容。

网友C:
可以归纳0-9的显示子程序共性,写成一个带参数的子程序,显示哪个数字就查找相应笔段代码表和IO配置代码表,实现程序简化。

楼主:
#include <STC15.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1 = P1^0;
sbit L2 = P1^1;
sbit L3 = P1^2;
sbit L4 = P1^3;
sbit L5 = P1^4;

//段函数,w取:1、2、3,表示:百、十、个位。
void a(uchar w);
void b(uchar w);
void c(uchar w);
void d(uchar w);
void e(uchar w);
void f(uchar w);
void g(uchar w);

//数字函数,w同上。
void n0(uchar w);
void n1(uchar w);
void n2(uchar w);
void n3(uchar w);
void n4(uchar w);
void n5(uchar w);
void n6(uchar w);
void n7(uchar w);
void n8(uchar w);
void n9(uchar w);

void DelayXms(int m);        //延时若干ms
uchar t = 2;        //延时2ms

void main()
{
        while(1)
        {
                //显示:173
                n1(1);
                n7(2);
                n3(3);
        }
}

void a(uchar w)
{
        if(w==2)
        {
                P1M0 = 0x0c; P1M1 = 0xf3;
                L4=1;
                L3=0;
        }
        else
        {
            P1M0 = 0x18; P1M1 = 0xe7;
                L5=1;
                L4=0;
        }
        DelayXms(t);
}

void b(uchar w)
{
        if(w==1)
        {
            P1M0 = 0x06; P1M1 = 0xf9;
                L3=1;
                L2=0;
        }
        else if(w==2)
        {
                P1M0 = 0x0c; P1M1 = 0xf3;
                L3=1;
                L4=0;
        }
        else
        {
            P1M0 = 0x18; P1M1 = 0xe7;
                L4=1;
                L5=0;
        }
        DelayXms(t);
}

void c(uchar w)
{
        if(w==1)
        {
            P1M0 = 0x0a; P1M1 = 0xf5;
                L4=1;
                L2=0;
        }
        else if(w==2)
        {
            P1M0 = 0x06; P1M1 = 0xf9;
                L2=1;
                L3=0;
        }
        else
        {
            P1M0 = 0x14; P1M1 = 0xeb;
                L5=1;
                L3=0;
        }
        DelayXms(t);
}

void d(uchar w)
{
        if(w==2)
        {
            P1M0 = 0x0a; P1M1 = 0xf5;
                L2=1;
                L4=0;
        }
        else
        {
            P1M0 = 0x14; P1M1 = 0xeb;
                L3=1;
                L5=0;
        }
        DelayXms(t);
}

void e(uchar w)
{
        if(w==2)
        {
            P1M0 = 0x09; P1M1 = 0xf6;
                L1=1;
                L4=0;
        }
        else
        {
            P1M0 = 0x12; P1M1 = 0xed;
                L5=1;
                L2=0;
        }
        DelayXms(t);
}

void f(uchar w)
{
        if(w==2)
        {
            P1M0 = 0x05; P1M1 = 0xfa;
                L1=1;
                L3=0;
        }
        else
        {
            P1M0 = 0x12; P1M1 = 0xed;
                L2=1;
                L5=0;
        }
        DelayXms(t);
}

void g(uchar w)
{
        if(w==2)
        {
            P1M0 = 0x03; P1M1 = 0xfc;
                L1=1;
                L2=0;
        }
        else
        {
            P1M0 = 0x11; P1M1 = 0xee;
                L1=1;
                L5=0;
        }
        DelayXms(t);
}

void n0(uchar w)
{
        a(w);
        b(w);
        c(w);
        d(w);
        e(w);
        f(w);
}

void n1(uchar w)
{
        b(w);
        c(w);
}

void n2(uchar w)
{
        a(w);
        b(w);
        d(w);
        e(w);
        g(w);
}

void n3(uchar w)
{
        a(w);
        b(w);
        c(w);
        d(w);
        g(w);
}

void n4(uchar w)
{
        b(w);
        c(w);
        f(w);
        g(w);
}

void n5(uchar w)
{
        a(w);
        c(w);
        d(w);
        f(w);
        g(w);
}

void n6(uchar w)
{
        a(w);
        c(w);
        d(w);
        e(w);
        f(w);
        g(w);
}

void n7(uchar w)
{
        a(w);
        b(w);
        c(w);
}

void n8(uchar w)
{
        a(w);
        b(w);
        c(w);
        d(w);
        e(w);
        f(w);
        g(w);
}

void n9(uchar w)
{
        a(w);
        b(w);
        c(w);
        d(w);
        f(w);
        g(w);
}

void DelayXms(int m)        //@12.000MHz,延时Xms
{
        uint k;
        for(k=0; k<m; k++)
        {
                uchar data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谢谢以上各位的回复,根据楼上的建议,重新改写了代码。

网友D:
学习5脚数码管的使用,这个思路很好!下一步考虑获取的数字怎么调取相应的函数显示

网友E(2025-09-01):
4位半数码管,7个引脚,同理

网友F:
这个太复杂了!

网友G:
这个可以,省了不少引脚

网友H(2025-10-09):
查理复用,便宜的产品上常见这东东,四位的也常见于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