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开机电路设计 MOS管一键开关机电路设计

楼主:
开机过程
按下 SW-PB,Q9 基极通过 R149 接地,瞬间导通。
Q9 集电极拉低 SI2301 的栅极(G 极),P-MOS 导通,系统得电(+3.3 V)。
MCU 启动后,通过 Ctr 输出高电平,维持 Q9 导通(自锁)。
keyp 变为高电平,MCU 检测按键状态。
关机过程
长按 SW-PB(如 3 秒),MCU 通过 keyp 检测到长按信号。
MCU 将 Ctr 拉低,Q9 截止,SI2301 栅极被 R143/R144 拉高,MOS 关断。
系统断电,实现“软关机”

经典开机电路设计

经典开机电路设计

MOS管软开关机电路设计

MOS管软开关机电路设计

以上图文的pdf格式文档下载(内容和本网页上的一模一样,方便大家保存)

网友A(2025-07-26):
一片YX1020电子开关可以轻松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片YX1020电子开关可以轻松解决

你这芯片只能5V操作,控制输出也只有10mA,这样只是一片MCU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C:
请问,图一的R143=图二的R145吧?一个是10K,一个是100K,用哪个更好呢?

网友D:
为什么按键按下之后三极管会导通,控制级不是只有一个单片机的io吗

网友E(2026-02-05):
引用 网友A:
一片YX1020电子开关可以轻松解决

这个可以跟MCU一起配合,只用一个按键

网友F:
开机过程
按下 SW-PB,Q9 基极通过 R149 接地,瞬间导通。
Q9 集电极拉低 SI2301 的栅极(G 极),P-MOS 导通,系统得电(+3.3 V)。
MCU 启动后,通过 Ctr 输出高电平,维持 Q9 导通(自锁)。
keyp 变为高电平,MCU 检测按键状态。

原理描述工作过程错误,因果关系弄调了。应该是:按下SW-PB,SI2301因栅极电位被拉低而导通,为系统供电。然后才是:MCU 启动后,通过 Ctr 输出高电平,维持 Q9 导通(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