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50用定时器1开了一个PWM的50MHZ信号,触发另外一个定时器

楼主(2025-07-26):
到底要怎么配置,那个说明实在看不明白。 比如触发定时器2后, 为了让定时器2与定时器一(0.02us),相差90度。那么定时器2,一旦在上升沿被一号触发,那么定时器二,要配置成一个(0.02/4=0.005us),的, 然后,立刻再把定时器二的时钟分频改成与一号相同,这样就可等到1个 比定时一,延时90度的相位(相同波形)么?那么要怎么配置那个cubleMX 界面?

网友A:
虽说这芯片支持400MHZ的时钟,但50MHZ的PWM是不是有点太高了呢?

网友B:
这么高的频率,一般都是外接PLL才能实现的

网友C:
CUBEMAX只能配置输出初始化吧,你要实现这个我觉得是要自己在定时器触发中断那里实现启动另一个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