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单片机代码读取P1.0 P1.1adc为啥读取不到数值

楼主(2025-07-26):
#include <STC15F2K60S2.H>
void InitADC(void)
{
P1ASF = 0x03;
ADC_RES = 0;
ADC_CONTR = 0x80;
_nop_();           // 等待ADC稳定
    _nop_();
    _nop_();
    _nop_();

}
unsigned int GetADCResult(unsigned char ch)
unsigned int result;
ADC_CONTR = (ADC_CONTR & 0xF8) | (ch & 0x07);
ADC_CONTR |= 0x08;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0x10));
ADC_CONTR &= ~0x10;
result = (ADC_RES << 2) | (ADC_RESL & 0x03);

    return result;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voltage = 0;  //
    unsigned int current = 0;  //
while(1)
    {
                        // 采集电压值(通道0:P1.0)
        voltage = GetADCResult(0);
        // 电压转换.最大数3000
       voltage = (voltage * 3000) / 1023; //3000

                        //voltage = 2999;
                        // 采集电流值(通道1:P1.1)
       current = GetADCResult(1);
current = (current * 1000) / 1023;
}

楼主:
引用 网友A:
P1M0 = 0x00; P1M1 = 0x03; 设置P1.0、P1.1为高祖模式

&|
ADC_CONTR = (ADC_CONTR & 0xF8) | (ch & 0x07);运算好像仿真不出来,直接赋值才能读出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1M0 = 0x00; P1M1 = 0x03; 设置P1.0、P1.1为高祖模式

不说其它,代码排版清晰明了。

网友C:
感谢大神指导,。我现在正是在搞个音量电位器的电压采集,学习一个,谢谢了

网友A:
    P1M0 = 0x00; P1M1 = 0x03; 设置P1.0、P1.1为高祖模式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void InitADC(void)
{
        P1ASF = 0x03;
        ADC_RES = 0;
        ADC_RESL = 0;
        ADC_CONTR = 0x80;
        _nop_();           // 等待ADC稳定
        _nop_();
        _nop_();
        _nop_();
}
unsigned int GetADCResult(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int result;
        ADC_CONTR = (ADC_CONTR & 0xF8) | (ch & 0x07);
        ADC_CONTR |= 0x08;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0x10));
        ADC_CONTR &= ~0x10;
        result = (ADC_RES << 2) | (ADC_RESL & 0x03);

        return result;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voltage = 0;  //
        unsigned int current = 0;  //
        P1M0 = 0x00; P1M1 = 0x03;
        InitADC();
        while(1)
        {
                // 采集电压值(通道0:P1.0)
                voltage = GetADCResult(0);
                // 电压转换.最大数3000
                voltage = ((long)voltage * 3000) / 1024; //3000

                //voltage = 2999;
                // 采集电流值(通道1:P1.1)
                current = GetADCResult(1);
                current = ((long)current * 1000) / 102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