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精简版输出gerber后在CAM界面里面,滚轮放大和滚轮移动问题

楼主(2025-07-27):
很难控制,要怎么设置?还是天生如此?

网友A:
是的,我以前以为是电脑配置的问题,一卡一卡的,后来,换了个好点的电脑,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一般在这个页面都不会动滚轮的,

网友B:
看Gerber文件用CAM350这个非常小的软件,比其他软件更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