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TYPE-C 6P的接线方法

楼主(2025-07-27):
请教一下,下面的这种TYPE-C 6P,可否连接P3.0、P3.1作为下载使用?查了一些资料,说只能作为充电线使用。

网友A:
缺差分数据接口D+D-

网友B:
CC1,CC2可以作为写程序引脚啊

网友C:
不能,只能充电,2个电源,2个地,2个CC识别C口对C口时设备类型和供电的,如果想焊接省事就找C口注塑引4线出来那种,不过那种没法C口对C口,如果焊板子上还是老老实实用16pin的吧

网友D:
要下载用,最少得选用16P的

网友E:
对于简单的电子产品,产品定位上没有USB通信的需求,只需要USB取电充电。那么连USB2.0都可以省掉了。6Pin TypeC正式出道。 6Pin TypeC仅仅保留Vbus、GND、CC1、CC2。接口两侧对称分布着两组GND、Vbus,使得防反插功能保留,粗线也让其更为方便的传输大电流。CC1、CC2用于PD设备识别,承载USB-PD的通信,以向供电端请求电源供给。

网友F:
TYPE-C 可连接P3.0、P3.1作为下载使用 要有A6, A7和这个B6, B7。

网友G:
可以是可以的,但是只能配套自定义的专用线,不能和其他标准usb线通用,CC1,CC2作为 P30,P31,不能正反插

网友H:
这种只能用来供电使用,如果想要下载的话可以看一下16pin的然后配合ch340芯片 网上都有现成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差分数据接口D+D-

是的,本想着能作为USB直接下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1,CC2可以作为写程序引脚啊

原打算直联P30,P31下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只能充电,2个电源,2个地,2个CC识别C口对C口时设备类型和供电的,如果想焊接省事就找C口注塑引4线 ...

买的时候没注意,以为可以的,画板子才发现没有D+,D-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下载用,最少得选用16P的

谢谢!现在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简单的电子产品,产品定位上没有USB通信的需求,只需要USB取电充电。那么连USB2.0都可以省掉了。6Pin T ...

原来如此,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TYPE-C 可连接P3.0、P3.1作为下载使用 要有A6, A7和这个B6, B7。

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是可以的,但是只能配套自定义的专用线,不能和其他标准usb线通用,CC1,CC2作为 P30,P31,不能正反插

也想着这么接,但又怕不小心插错,现在看来,还不如用MICRO 4P ,没有插错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只能用来供电使用,如果想要下载的话可以看一下16pin的然后配合ch340芯片 网上都有现成的电路

是用USB直接下载的,如果用CH340就不用考虑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C1,CC2可以作为写程序引脚啊

标准使用是不行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用USB直接下载的,如果用CH340就不用考虑它了。

USB直接下载和通过CH340转换下载,都是需要用到数据传输的D+、D-,6P插座是没有的,必须用到最少16P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也想着这么接,但又怕不小心插错,现在看来,还不如用MICRO 4P ,没有插错风险

串联个合适的电阻,或许200欧,1K,都行,插错没事,不会烧,本来这个插头电源是支持正反插的,,CC1,CC2接 P30,P31 插反无所谓,最多不识别而已,反正有电阻限流的,另外就是要定做专用usb线,最好还是买针脚更多的插头,标准统一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直接下载和通过CH340转换下载,都是需要用到数据传输的D+、D-,6P插座是没有的,必须用到最少16P的。

CC1,CC2与电脑端USB完全断开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串联个合适的电阻,或许200欧,1K,都行,插错没事,不会烧,本来这个插头电源是支持正反插的,,CC1,CC2 ...

CC1,CC2是连接到D+/D-、D-/D+吗?

网友I:
有USB 6P带数据的, A6 D+, A7 D-; 单面数据的. 挺好用.

网友J:
没数据pin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USB 6P带数据的, A6 D+, A7 D-; 单面数据的. 挺好用.

单面是什么意思?只能一个方向插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D:
USB直接下载和通过CH340转换下载,都是需要用到数据传输的D+、D-,6P插座是没有的,必须用到最少16P的。

16P接线顺序图能不能提供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K:
16P接线顺序图能不能提供一下。

TYPE-C的两个VBUS要连接起来(一个管一面)提供5V电源使用,R1、R2可以不用,A6、B6是D+,A7、B7是D-。具体对应关系你可以在嘉立创EDA里的元件库搜索“C393939”或者其它封装的TYPE-C插座,PCB会对应使用不会出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TYPE-C的两个VBUS要连接起来(一个管一面)提供5V电源使用,R1、R2可以不用,A6、B6是D+,A7、B7是D-。 ...

清晰明了

网友L:
如果你需要USB充电,就不能这样用,因为c to c 充电器需要识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如果你需要USB充电,就不能这样用,因为c to c 充电器需要识别

因为楼主明确说明了是作为下载器使用的,所以我才会说“R1、R2可以不用”,并且保留了CH340部分;
因为图纸不是用于单片机的,所以不完整,按要求C1两端还得并联一个0.1uF的电容,电路没有做5V和3.3V供电选择,3.3V供电的时候V3和Vcc是要连接的,没有STC的冷启动控制,没有串口防倒灌电路,这些都需要补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楼主明确说明了是作为下载器使用的,所以我才会说“R1、R2可以不用”,并且保留了CH340部分;
因为 ...

是作为下载使用的,而且是USB直接下载,因为对USB不了解,以为6P的可以的,结果画图时才发现不行。

网友M:
引脚接线

楼主:
现在只能做电源线用了吧?A5\B5还有必要接吗?

网友N:
引用 楼主:
现在只能做电源线用了吧?A5\B5还有必要接吗?

接收A5/B5后,可以用快充。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只能做电源线用了吧?A5\B5还有必要接吗?

询问过网友,CC1、CC2下拉电阻是为双C头供电识别用的,用A头转C头的不需要,至少我没用都没有出过任何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接收A5/B5后,可以用快充。

做单片机供电、下载使用,也用不着快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询问过网友,CC1、CC2下拉电阻是为双C头供电识别用的,用A头转C头的不需要,至少我没用都没有出过任何的 ...

不能USB下载,只能当作电源接口用了。

网友O:
如果单独用于充电,用2P是最好不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O:
如果单独用于充电,用2P是最好不过的

2P的应该只能单面插了吧?如果是这样还不如直接上6P,6P的也很好焊的

网友P:
Type - C 6P接口一般是简化版的Type - C接口,引脚数量相对较少,能否连接P3.0、P3.1用于下载,需要从其引脚定义和功能特点来分析:  ### 引脚定义与功能 标准的Type - C接口有24个引脚,功能丰富,支持高速数据传输(如USB 3.0、USB 3.1甚至更高标准)、充电、音频视频传输等多种功能 。而Type - C 6P接口,其引脚定义通常是对标准接口功能的简化,一般主要保留了电源和接地引脚,以及部分用于数据传输的基本引脚,但并不完整支持高速数据传输协议所需要的全部引脚。   常见的6P引脚定义大致为:VCC(电源正)、GND(电源地)、D+、D - (用于USB 2.0标准的数据传输 ),以及可能的CC1、CC2引脚(用于连接检测和配置通道,确定设备连接方向、供电能力等 )。   ### 与USB 3.0、USB 3.1的兼容性 USB 3.0和USB 3.1标准引入了新的高速差分信号对(如SuperSpeed信号对 ),以实现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例如,USB 3.0增加了TX(发送)和RX(接收)两对高速差分信号线,USB 3.1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性能。  由于Type - C 6P接口缺少这些高速差分信号引脚,理论上无法完整实现USB 3.0、USB 3.1的高速数据传输功能 。不过,它的D+和D - 引脚可以支持USB 2.0的数据传输协议,在一些设备中,如果设备本身支持通过USB 2.0进行下载操作,那么Type - C 6P接口是可以用于下载的,但传输速度会受限于USB 2.0的标准(最高理论速度为480Mbps )。  ### 设备端支持情况 即使Type - C 6P接口在理论上可以通过USB 2.0进行数据传输,但还需要设备端(如P3.0、P3.1所代表的设备 )的硬件和软件都支持通过这种简化接口进行下载操作。如果设备的下载功能仅支持USB 3.0、USB 3.1的高速模式,或者设备的固件没有针对这种简化接口进行适配,那么即使连接上,也无法完成下载。  ### 总结 单纯从引脚功能来看,Type - C 6P接口不能支持USB 3.0、USB 3.1的高速下载功能。但如果设备支持通过USB 2.0进行下载,那么该接口可以实现下载功能,只是速度较慢;如果设备仅支持USB 3.0、USB 3.1的高速下载模式,则不能使用该接口进行下载,而该接口更多地就只能作为充电接口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2P的应该只能单面插了吧?如果是这样还不如直接上6P,6P的也很好焊的

2P 也能双面插。

楼主:
引用 网友O:
如果单独用于充电,用2P是最好不过的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Type - C 6P接口一般是简化版的Type - C接口,引脚数量相对较少,能否连接P3.0、P3.1用于下载,需要从其引 ...

抽时间测一下,看看是不是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