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4V电源抗扰稳压电路改进问题

楼主(2025-07-28):
请问各位大佬,我这电路在抗变频和外部干扰上还有什么更有效经济的改进方法?目前我能想到的经济便捷方法就是加两个独石电容了。请老师傅们不吝赐教。

网友A:
最好先确定干扰源的频率范围,然后增加选频电路过滤这些频率段,最后密封在金属壳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先确定干扰源的频率范围,然后增加选频电路过滤这些频率段,最后密封在金属壳子里,

有密封在金属壳子里,就是干扰源太难确定了,现场工况复杂

网友B:
放两级滤波怎样

楼主:
这样延时会大吧?目前工况要求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