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AD603做程控放大器啊

楼主(2025-07-28):
程控放大器是不是也需要按键控制啊。有没有代码求助一下

网友A:
求代码实现输出线性电压需要数字转模拟信号。

网友B:
结合数字电位器芯片或者自己搭不同的反馈电阻。

网友C:
程控放大器只是学校里面没见过世面的幻想,实际工程实践中从来没见过。

网友D:
不需要代码,用一个电压来控制增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程控放大器只是学校里面没见过世面的幻想,实际工程实践中从来没见过。

工业控制会经常使用程控增益放大器,数字AGC(自动增益控制)电路也属于。常见的比如数字示波器就有程控增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求代码实现输出线性电压需要数字转模拟信号。

gitcode.com/Universal-Tool/7053b/?utm_source=article_gitcode_universal&index=bottom&type=card&

网友F:
AD603正常放大电路,由DAC输出一个电压控制他的增益端即可。简单。

网友G:
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继电器连接增益控制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