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转DC芯片PN8016和LNK304 满足工频50HZ和兼容60HZ?

楼主(2025-07-29):
想做一个满足工频50HZ和兼容60HZ ,输入AC电压范围为120-240V、输出为5V-24V的转换电路。现在选型了两款芯片PN8016和LNK304,但是手册上没写满足50HZ和60HZ,请教做强电的大神们,这两款芯片是否可行。

网友A:
一般来说,IC没有标明输入交流频率的可以只考虑输入交流电压范围是否合适就行。

楼主:
这两款芯片是低功率的非隔离芯片,外围器件少。

网友B:
从图上看IC芯片前面有整流和LC滤波电路,50hz还是60hz跟后面IC关系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