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这是个什么?220V/40瓦,是放电灯管吗?大部分玻璃管内什么也没有

楼主(2025-07-29):
220V/40瓦,是放电灯管吗?大部分玻璃管内什么也没有。经过坛友的提示,帮助和相关搜索基本可以确定就是紫外线杀菌灯。尚不解的是紫外线可以透过石英玻璃,而不能透过普通玻璃。内管应该是石英管,外管是不是石英管就不好确认了?

网友A:
水族加热棒吧

网友B:
测量一下,可能是电热器,

楼主:
里面两条白线,测220V端电阻值75K,可能断线了?

网友C:
猜测可能是紫外线消毒灯;加热器不可能一半是玻璃,是全钢外壳; 一半是玻璃说明要透光

网友A:
拍个完整的图吧,出线端因该有一个调温旋钮,半金属感应该是银色的纸包裹调温电路的,如果是加热棒的话,看图加热丝已经全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测可能是紫外线消毒灯;加热器不可能一半是玻璃,是全钢外壳; 一半是玻璃说明要透光

打碎玻璃管里面还有一根玻璃管,两端各有2个电极,一端2Ω一端75K(已断),就类似普通的荧光灯管,还有一个灯管电子镇流器,输出4端分别接灯管两端4条线,就是根荧光灯管,颜色未知?没有发现加热丝,应该是个鱼缸里的照明灯?

网友D:
aquarium systems solution

你的回答完全正确。

奇怪的这里的人英语就这么不好吗?看见aqua不知道是“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aquarium systems solution

你的回答完全正确。

不太像加热棒,没发现电热装置(40W加热功率也太大))。打碎外管,内管就是有4个电极引出端的荧光灯管(没有内壁涂层),估计是能发不同色光的发光管?

网友A:
水族紫外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像加热棒,没发现电热装置(40W加热功率也太大))。打碎外管,内管就是有4个电极引出端的荧光灯管( ...

没有涂层可能是用于杀菌的紫外灯

楼主:
气体放电灯应该是差不多?一端灯丝短路,用电子镇流器接上,两端灯丝附近发光(一端绿色,一端橙色),,,无法引燃,,,,,
白天光线强,看不清,实际是正常发光了。

网友E:
肯定是紫外灯,但40w也是个不小的紫外灯,鱼缸的话可能每天只能开30秒,否则连鱼都杀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测可能是紫外线消毒灯;加热器不可能一半是玻璃,是全钢外壳; 一半是玻璃说明要透光

如果是紫外线灯,不太可能外套一根普通玻璃管把?

网友F:
LED节能灯

网友A:
各位大佬都给出了这么多建议,楼主还不能拍个完整的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位大佬都给出了这么多建议,楼主还不能拍个完整的图片吗

完全可以!等光线暗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位大佬都给出了这么多建议,楼主还不能拍个完整的图片吗

外管玻璃管已打碎!这是内管。基本结构就是没有内壁涂层的两端各有两个电极(和照明荧光灯管完全相同)用电子镇流器(26-40W)可以点燃。功耗26W,光线很暗呈淡紫色。还有什么没说明白的吗?谢谢关注!还有一根完整的,我扔了,明天如果还在我拍个全部的,请您分析。

网友A:
应该是水族的灯管,可以在某一个宝上查找,大概率是消毒灯管,最好不要长时间看

网友G:
、%大量用于消毒杀菌用的,这货跟电焊弧光一样不能多看伤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量用于消毒杀菌用的,这货跟电焊弧光一样不能多看伤眼的

“”不能多看伤眼的“”----------十分正确!我曾有过深刻教训:电焊不戴面罩夜里眼睛巨疼!普通玻璃眼镜可以保护眼睛免受紫外线伤害,但面部暴露于紫外线刺疼难忍!

网友H:
我这支是laser

网友D:
没有荧光粉的低压汞灯就是消毒用的紫外灯。

楼主:
您这个就是一层玻璃管,应该是石英管紫外线灯管。我发的图是内管紫外线管。不接的是它还有一根外管,不知是不是石英管?(否则就阻挡了紫外线)

楼主:
LASER?激光管?

网友H:
Siemens LGR 7631 HeNe Laser Untested READ
输入1200V,30年前拆解下来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紫外灯,但40w也是个不小的紫外灯,鱼缸的话可能每天只能开30秒,否则连鱼都杀死了。

如果是紫外线管应该是石英玻璃。今天取来内,外管样品,放在燃气灶火上烧红热(估计600度以上)内外管都未软化。可能都是石英管?还需取普通玻璃加热到红热后看是否软化?比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位大佬都给出了这么多建议,楼主还不能拍个完整的图片吗

你好!是不是紫外线灯管基本可以确认了,是紫外线管。但双层玻璃管都是石英管吗?今天还无法确认,燃气灶火焰烧红后都未有软化现象(疑似石英管?)还需用普通玻璃看是否能绕软化?
谢谢你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