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PWM调节LED灯亮度的电路

楼主:
请问这个输出的电流不稳(光的亮度不稳)的原因有佬知道时什么原因吗,测了pwm输入到芯片中就变的小幅度震荡

网友A(2025-07-30):
又到你猜我猜环节,无器件型号,无阻值大小,  Ti的UCC系列栅极驱动芯片供电 电压太低,导致MOS管无法开启,可以提高供电或者换低VGS的管子试试, 用了栅极驱动芯片,10K电阻可以不要了。

网友B:
U1~U3是运放吗,如果是电路不能这么接,改为跟随器或比较器,现在反相输入直接接地,在PWM信号处于低电平时电路会不稳定。

网友C:
你这么说别人也猜不到啊?你把波形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D:
你的U1、2、3是什么芯片?

网友E:
芯片信号限幅了,没有实际图形,只能猜一猜

网友F:
引用 网友B:
U1~U3是运放吗,如果是电路不能这么接,改为跟随器或比较器,现在反相输入直接接地,在PWM信号处于低电平时 ...

应该是APC芯片(模拟电压到PWM转换器)。

网友G:
自检一下吧,用示波器看PWM源头波形,PWM进入芯片后的波形,芯片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