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5的钢网,那个MB6S经常有个脚焊不上,是物料质量问题?

楼主(2025-07-30):
有没有办法把单独某个零件的锡膏弄厚一点?

网友A:
那个MB6S经常焊不上的有个脚有什么过脚之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MB6S经常焊不上的有个脚有什么过脚之处吗?

不一定是哪个,看起来就是有点翘起来的感觉
概率还不低呢
物料就是某一个宝买来的,上面的标签的东芝的。
概率蛮高的,应该是大于3%了。比较讨厌。

网友B:
首先要看元件是否氧化,然后 电路板焊盘封装是否合理,钢网锡膏是否均匀

网友C:
引脚本来就是0.15,焊不上可以把网孔搞大一点啊,焊盘多大?稍微比焊盘小一点就可以了,这样锡层就会厚一点.但你只是一个引脚焊不上就有点奇怪了,是不是元件位置过波峰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看元件是否氧化,然后 电路板焊盘封装是否合理,钢网锡膏是否均匀

应该没有氧化,都是整盘买来的,新料。封装应该没问题吧。自己画的,焊盘比脚宽点,长点。大部分没问题的,钢网应该也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脚本来就是0.15,焊不上可以把网孔搞大一点啊,焊盘多大?稍微比焊盘小一点就可以了,这样锡层就会厚一点.但 ...

网孔是稍大一点的。其他的零件都没问题。就这个很讨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氧化,都是整盘买来的,新料。封装应该没问题吧。自己画的,焊盘比脚宽点,长点。大部分没问题的 ...

或许这个物料出厂就是那个脚有瑕疵,比如镀锡没镀好。。。。。还有回流焊加热要均匀,, 不然无法解释

网友D:
估计还是与物料有很大关系。一般0.12的钢网都能很好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还是与物料有很大关系。一般0.12的钢网都能很好焊接了。

我饿怀疑物料,手上还有不少,下次换个好点的,问了一些品牌的,价格贵一倍呢,一盘下来差不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还是与物料有很大关系。一般0.12的钢网都能很好焊接了。

突然有个想法,把废旧钢网的同样的物料的位置的那一小块切割下来,贴到钢网下面是不是就有两倍厚度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突然有个想法,把废旧钢网的同样的物料的位置的那一小块切割下来,贴到钢网下面是不是就有两倍厚度了

那不行,开网前将这个脚的孔改大一点开钢网,其他孔 正常,这样锡膏面积比焊盘会大一点,融化时因为锡膏比其他脚的面积大,这个脚的焊锡多,会高一点,有可能可以焊好

网友F:
手工焊接试试可以看是否氧化,是否温度加热时间短了,焊锡温度够了,但引进温度不够

网友G:
标东芝的二极管清一色假货,应该是引脚翘起的问题。0.15的钢网已经比较厚了,再上去就是0.18的了,也可以取定制单独区域加厚的钢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标东芝的二极管清一色假货,应该是引脚翘起的问题。0.15的钢网已经比较厚了,再上去就是0.18的了,也可以取 ...

没有要求,买到的一直都是这种
有好的又不贵的吗?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当有一个脚没焊接好的时候,使用变压器是不行的,但是用开关电源直接供直流电的时候,如果正负极接合适了,还好使。这是咋回事?这样说的话用变压器应该也是半波,应该也可以勉强用的。
是有个客户发现问题,我测试是好的,我的测试也是用的开关电源。
四个角任意一个脚不接都应该没有回路才对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一定是哪个,看起来就是有点翘起来的感觉
概率还不低呢
物料就是某一个宝买来的,上面的标签的东芝的 ...

应该就是引脚翘起来的原因!可以在这个角的钢网下垫一垫胶纸,让锡膏厚一丢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要求,买到的一直都是这种
有好的又不贵的吗?

很多品牌的也不贵,比如晶导,gd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就是引脚翘起来的原因!可以在这个角的钢网下垫一垫胶纸,让锡膏厚一丢丢!

垫高了,印刷时会不会挤到焊盘外面啊

网友I:
我以前是跟开钢网的厂商要他们用的银色胶带,贴在要加厚的地方,因为那个胶带够薄,缺点是要常检查有没有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