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8G1K单片机端口复用问题

楼主(2025-07-31):
如同,端口TXD RXD被复用为段码A1 B1,会不会影响程序下载

网友A:
会的,建议你把P30/P31上的段驱动功能移到P54/P55上,按键接在P31上。

网友B:
如果是共阳数码管,P3.0、P3.1接数码管段引脚或共阴数码管,P3.0、P3.1接数码管位引脚,都不会影响程序下载。实在不放心在画PCB时放两个0欧电阻位置,在线下载程序后再用焊锡连上。只要满足下图电路结构就不会影响程序下载。

网友C:
我接在数码管的COM上面,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共阳数码管,P3.0、P3.1接数码管段引脚或共阴数码管,P3.0、P3.1接数码管位引脚,都不会影响程序下载 ...

MHDA3631SRBW 为共阳,也就是说没问题了

网友D:
下载程序的端口最好是空着,我把下载程序的端口接到了一个芯片的输入短,导致stc芯片下载不了程序

网友E:
加上一组跳线就行了。

网友F:
只要复用的外部功能,在上电时不会 强制或意外把TX RX 引脚拉低 或者直通电源, 一般都不会影响程序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