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输出上叠加脉冲的方法

楼主:
大家好,电路正常输出是24V, 我希望最大85V的脉冲叠加输出,大家有什么简易办法请指点。谢谢。

网友A(2025-08-01):
不知道你是叠加前PWM最大85V还是叠加后最大85V,不过原理不变.相当于两个电池并联,也就是你要有两个输出电源,一个24V,一个85V(输出前最高85V叠加,如果是叠加后最高85V,那这个电源电压=85-24=61V.然后用MOS管接上PWM调制信号,使85V(或者61V)按PWM频率输出后与24V叠加.空载电路这样就能有输出,如果是带载,还要有后级电路,这个看负载再慢慢考虑吧

网友B:
L1做成带抽头的自耦变压器,
绕组少的一段接电源,抽头接Q2,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自己用的因为频率很高,所以采用了隔离变压器耦合方式。

网友C:
问题在于这个电路阻抗相对比较高,如果接到阻抗低的24V电源上会被吸收掉。你还是先说说脉冲宽度吧!

网友D:
这个电路需加反馈稳幅电路·可以参考电脑电源P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