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有没有像328p 8266有系统运行时间

楼主(2025-07-31):
目前发现想要时间,得用定时器中断,一中断,main的程序就会暂停,如果有系统时间的话,可以新-旧时间,这样cpu可以一直运行了。
或者说这个stc单片机能不能实现类似的功能,能不能定时器不中断,也可以知道什么时候到

网友A:
打断几十微秒影响不大吧?或者用定时器的查询模式,但是这样时间精度不好把握

网友B:
主循环计数吧,这样不占用中断

网友C:
不对吧,单片机如果有系统时间计数器,就不存在跑飞的问题,就不需要看门狗了

网友D:
定时器或者外部RTC  别无他法;

网友E:
用一个定时器,计数

网友F:
关总中断,使用查询中断标志位

网友C:
我咋觉得,这就是STM32的滴答系统,这就是51无法跟32抗衡的主要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咋觉得,这就是STM32的滴答系统,这就是51无法跟32抗衡的主要原因

STM32的滴答时钟也是中断,这根本不是stm32比51强的根本原因。 stm32 ram、rom比51大很多,运行速度快、能耗低、编译器支持更完善、开发环境更友好等等才是根本原因

网友G:
单内核,不能分身,新—旧时间,滴答时钟等,内核不可能同一时间执行两个任务。所以,它们本质都是中断执行或分时执行(多任务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对吧,单片机如果有系统时间计数器,就不存在跑飞的问题,就不需要看门狗了

就像Arduino中的 millis ( )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