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壶主板原理

楼主:
养生壶主板用的是阻容降压,拆了一个养生壶,自己画了电路图,解释不通,没看明白原理?

网友A(2025-08-01):
我怎么感觉画错了呢

网友B:
你画的不对,稳压管不可能接那个地方的

网友C:
你的原理图画错了!这种阻容限流降压电路通常是正极接地接双向可控硅T1极形成负向触发的

网友D:
这样画会不会看得明白一点,忽略元件参数,我都没改

网友D:
阻容降压加半波整流加稳压管稳压给MCU供电,8脚输出PWM信号控制发热丝加热.

网友E:
很粗心,整流后的负极(EC1、EC2的负极)和N是没连通的

网友F:
这是一款常见的阻容降压非隔离电源电路,双向可控硅触发方式为2、3象限。你解释不通是因为抄图有误。

网友G:
缺少主控电路和数码显示部分,各键功能靠通过主控芯片、数码管及可控硅等完成特定的电器功能,至于用阻容电源嘛?当然是为了减少成本

网友H:
修改的图

北美电器ACA养生壶ALY-YS180D主板 -

北美电器ACA养生壶ALY-YS180D主板 -

网友G:
用阻容电源是为了降低成本。触摸键通过主控芯片、可控硅、数码管显示部分等来实现产品的功能和人机交互。这板子暗淡好似霉变很容易出故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样画会不会看得明白一点,忽略元件参数,我都没改

稳压管直接接22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样画会不会看得明白一点,忽略元件参数,我都没改

你的这个肯定错误!大部分元器件会烧毁

网友I:
没有程序 抄了也没用,买个新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肯定错误!大部分元器件会烧毁

对的,肯定错误,后面看了一下,这电路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原理图画错了!这种阻容限流降压电路通常是正极接地接双向可控硅T1极形成负向触发的

不对劲,还是感觉不对劲.
再抄了一下板,发现你图中,我打X的位置不连通.给MCU的10脚那如果是正极,感觉不对,不知道MCU下面的走线是怎么样的,负极走到MCU下面也看不到了,看得到的跑了一下电路如下.走到MCU10脚的线好像没有能量供给点.哪里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原理图画错了!这种阻容限流降压电路通常是正极接地接双向可控硅T1极形成负向触发的

看错了看错了,图上电感有一个脚和稳压管一个管是有铜皮的,反光竟然没有看清楚,应该就是你这图这样,最新电路

网友C:
这个就正确了

网友C:
16脚可能是接R2引入过零脉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对劲,还是感觉不对劲.
再抄了一下板,发现你图中,我打X的位置不连通.给MCU的10脚那如果是正极,感觉不对 ...

还有哪里不对劲?

网友H:
应该就是这样的

网友H:
实板测试时N是和稳压管、EC1、EC2的负极导通的

网友H:
工作原理是不是这样

北美电器ACA养生壶ALY-YS180D主板

北美电器ACA养生壶ALY-YS180D主板

北美电器ACA养生壶ALY-YS180D主板

北美电器ACA养生壶ALY-YS180D主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实板测试时N是和稳压管、EC1、EC2的负极导通的

不可能的,无论是从电路图上还是实物板来看,都不可能相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工作原理是不是这样

上图箭头方向是电容反向放电通路,下图箭头方向是储能供电通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你的原理图画错了!这种阻容限流降压电路通常是正极接地接双向可控硅T1极形成负向触发的

是的,你的图是正解,我现在风扇用的正是这个原理图

网友K:
阻容降压设计,在国外大厂安规已经限制这种设计,除非使用的高压电容永远不会坏.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阻容降压设计,在国外大厂安规已经限制这种设计,除非使用的高压电容永远不会坏.

对人体绝缘距离足够就符合安规,安规认证才不管你电路结构是什么样的。

网友M:
学习了,以后坏了可以修,家里有一个

网友N(2025-12-24):
这个图才是正确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学习了,以后坏了可以修,家里有一个

MCU已经一起报废,没有维修的可能了,一次性的设计

网友P:
原理很简单,通过阻容降压,再级过单波整流,通过5V稳压,滤波后给单片机供电,通过单片机逻辑控制双向可控硅实现加热与控制。

网友Q:
这个还是错的。实际没有220直接入单片机的而修改的图上仍然有。

网友R(2026-02-26):
这个 简单 , 省了开关电源供电,好在便宜。  也可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