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齐NY8A051H单片机程序,大佬帮忙看看,灯效进行不下去

楼主(2025-08-02):
这是我写的一个按键切换3颗LED灯的灯光效果代码,想要实现的效果是,按下开关,实现灯效:
(1)3颗LED灯全亮;
(2)3颗LED灯全亮2秒,全灭2秒,循环;
(3)只有1号灯亮2秒,接着,只有2号灯亮2秒,最后只有3号灯亮2秒,循环;
(4)3颗LED灯全灭,进入睡眠;
全局效果:当有LED灯点亮时,开始倒计时30分钟,期间没有按下开关,LED灯全灭,IC进入睡眠,等待开关唤醒。

目前我的代码只能在两个灯效之间切换,无法做的4个灯效切换,而且延时30分钟效果不知道怎么进行,求大佬帮忙完善一下!!!

代码

网友A:
有开总中断吗,你的delay要2000

网友B:
按键部分的问题:1、按下以后Mod会一直加,最好是识别到弹起再加一;2、Mod等于4就置零需要写在Mod++后面,且最好是大于等于4;3、switch增加default。

网友C:
代码结构有问题。你这种软件延时在代码更改工作模式后还是会继续延时,不会立即按新模式进行。要以状态机的方式组织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开总中断吗,你的delay要2000

delay时间长了,watchdog 重置了,灯一直频闪,现在不知道怎么操作,刚接触这款单片机,大佬能不能帮我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部分的问题:1、按下以后Mod会一直加,最好是识别到弹起再加一;2、Mod等于4就置零需要写在Mod++后面, ...

按键部分我是沿用官方示例代码的,应该不会出错,我现在尝试一下default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码结构有问题。你这种软件延时在代码更改工作模式后还是会继续延时,不会立即按新模式进行。要以状态机的 ...

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我刚接触单片机,网上都说九齐的容易学,大佬能不能帮我改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我刚接触单片机,网上都说九齐的容易学,大佬能不能帮我改一下?

暂时用你的软延时改了下。代码中不要有长时间(大于10毫秒)延时,中断中延时不要超过10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暂时用你的软延时改了下。代码中不要有长时间(大于10毫秒)延时,中断中延时不要超过10us。

能发出来看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我刚接触单片机,网上都说九齐的容易学,大佬能不能帮我改一下?

用你的软延时做了个状态机。
以后编程要注意几点:
1.中断中延时不要超过10uS,不要做复杂运算。
2.不要使用超过20mS的延时,如有超过,请用状态机实现。
3.多使用标志。
4.其中10ms延时要用定时器实现。
#include <ny8.h>
#include "ny8_constant.h"
#include "stdint.h"
#define UPDATE_REG(x) __asm__("MOVR _" #x ",F")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unchar myvar; // 九齐单片机位定义,将一个char拆成8个bit变量
__sbit key = PORTB : 0;
__sbit light1 = PORTB : 1;
__sbit light2 = PORTB : 2;
__sbit light3 = PORTB : 4;
#define light_get() (((PORTB >> 1) & 7) ? 1 : 0)
#define light_set(x)             \
        do                           \
        {                            \
                PORTB &= 0xf1;           \
                PORTB |= ((x) & 7) << 1; \
        } while (0)(PORTB |= 0x1 << x)

unint Mod = 3;
unint ModCnt = 0; // 计时,每10mS加1

unchar keyFlag = 0;
unchar keyCnt = 0; // 计时,每10mS加1

unint sleepCnt = 0; // 计时,每10mS加1

void delay(unint z) // 延时函数ms
{
        unint x, y;
        for (x = z; x > 0; x--)
                for (y = 100; y > 0; y--)
                        ;
}
void keyProc(void) // 按键处理函数,每10mS调用一次
{
        unchar i = key ? 1 : 0;
        if (++keyCnt == 0)
                keyCnt--;
        if (i == 0) // 按键按下
        {
                if (keyFlag)
                        keyCnt = 0;         // 按键按下计时开始
                if (keyCnt == 2) // 消抖
                {
                        ModCnt = 0;
                        if (++Mod == 4)
                                Mod = 0;
                }
                sleepCnt = 0;
        }
        else
        {
                if (keyFlag == 0)
                {
                        // 松手检测,如有松手要处理的代码写在这里
                        sleepCnt = 0;
                }
        }
        keyFlag = i;
}
void ModProc(void)
{
        switch (Mod)
        {
        case 3: // 灯全灭
                if (ModCnt == 0)
                        light_set(0);
                SLEEP(); // LED灯全灭,IC进入睡眠
                break;
        case 0: // 灯全亮
                if (ModCnt == 0)
                        light_set(7);
                break;
        case 1: // 灯1亮 2秒,接着灯2亮 2秒,灯3亮 2秒
                if (ModCnt == 0 || ModCnt >= 600)
                {
                        ModCnt = 0;
                        light_set(1);
                }
                else if (ModCnt == 200)
                        light_set(2);
                else if (ModCnt == 400)
                        light_set(4);
                break;
        case 2: // 灯全亮2秒,全灭两秒
                if (ModCnt == 0 || ModCnt >= 400)
                        light_set(7);
                else if (ModCnt == 200)
                        light_set(0);
                break;
        default:
                Mod = 3;
                ModCnt = -1;
                break;
        }

        if (++sleepCnt >= 30 * 60 * 100) // 30分钟
        {
                light_set(0);
                SLEEP(); // 点亮30分钟期间没有按下开关(按下会使sleepCnt清零),IC进入睡眠
        }
}

void isr(void) __interrupt(0)
{
        // if(INTFbits.INTIF)
        //{
        //        //INTF = (unsigned char)~(C_INT_EXT);
        //}

        if (INTFbits.PBIF)
        {
                INTFbits.PBIF = 0;
                sleepCnt = 0;
        }
}

void lnit_Timer() // 中断初始化
{
        DISI();                                // 禁用中断
        INTE = C_INT_PBKey; // 启用PB按键中断
        ENI();                                // 启用中断
}

void lnit_Mod()
{
        BPHCON = (unsigned char)~(C_PB0_PHB); // 开启B0口上来电阻
        BWUCON = C_PB0_Wakeup;                                  // 启用PB0输入唤醒功能
        IOSTB = C_PB0_Input;
        PORTB = 0x00;
}

void main(void)
{
        lnit_Mod();
        lnit_Timer();
        Mod = 0;
        key = 1;
        while (1)
        {
                CLRWDT();
                delay(1); // 10mS,最好用定时器代替延时函数。
                keyProc();
                ModProc();
        }
        // while (1)
        // {
        //         if (gb10ms_flag) // 定时器中断使 gb10ms_flag=1
        //         {
        //                 gb10ms_flag = 0;
        //                 CLRWDT();
        //                 keyProc();
        //                 ModProc()
        //         }
        // }
}

网友C:
代码中有处错误:sleepCnt最大值为65535,而30分钟为180000次10ms。
还要加一个变量。

        if (++ModCntL >= 100)//秒
        {
                ModCntL = 0;
                if (++sleepCnt >= 30 * 60) // 30分钟
                {
                        light_set(0);
                        SLEEP(); // 点亮30分钟期间没有按下开关(按下会使sleepCnt清零),IC进入睡眠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你的软延时做了个状态机。
以后编程要注意几点:
1.中断中延时不要超过10uS,不要做复杂运算。

#define light_set(x)             \
        do                           \
        {                            \
                PORTB &= 0xf1;           \
                PORTB |= ((x) & 7) << 1; \
        } while (0)(PORTB |= 0x1 << x)
大佬,这个位置编译报错,是不是九齐用不了do while语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你的软延时做了个状态机。
以后编程要注意几点:
1.中断中延时不要超过10uS,不要做复杂运算。

  case 1: // 灯1亮 2秒,接着灯2亮 2秒,灯3亮 2秒
                if (ModCnt == 0 || ModCnt >= 600)
                {
                        ModCnt = 0;
                        light_set(1);
                }
                else if (ModCnt == 200)
                        light_set(2);
                else if (ModCnt == 400)
                        light_set(4);
                break;
现在报错提示是第二个else之前出现语法错误,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你的软延时做了个状态机。
以后编程要注意几点:
1.中断中延时不要超过10uS,不要做复杂运算。

目前我把一些编译报错都给改了,现在就剩一个“内存地址重迭 0x10~0x12”,没找到哪里导致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我把一些编译报错都给改了,现在就剩一个“内存地址重迭 0x10~0x12”,没找到哪里导致的

这是这颗IC的规格书0x10~0x12重迭,可是这不是通用寄存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define light_set(x)             \
        do                           \
        {              ...

改成这样
#define light_set(x)             \
        do                           \
        {                            \
                PORTB &= 0xf1;           \
                PORTB |= ((x) & 7) << 1; \
        } while (0)

网友C:
引用 楼主:
case 1: // 灯1亮 2秒,接着灯2亮 2秒,灯3亮 2秒
                if (ModCnt == 0 || ModCnt >= 600 ...

应该是上一个错误所致。light_set(x) 的定义改了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我把一些编译报错都给改了,现在就剩一个“内存地址重迭 0x10~0x12”,没找到哪里导致的

把代码中的临时变量改成全局变量试试。这款芯片象微芯的,对C语言支持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这颗IC的规格书0x10~0x12重迭,可是这不是通用寄存器吗?

组织下全局变量顺序,16bit变量在前面,8bit变量安排在后面。
unchar myvar; // 九齐单片机位定义,将一个char拆成8个bit变量
__sbit key = PORTB : 0;
__sbit light1 = PORTB : 1;
__sbit light2 = PORTB : 2;
__sbit light3 = PORTB : 4;
#define light_get() (((PORTB >> 1) & 7) ? 1 : 0)
#define light_set(x)             \
        do                           \
        {                            \
                PORTB &= 0xf1;           \
                PORTB |= ((x) & 7) << 1; \
        } while (0)(PORTB |= 0x1 << x)

unint Mod = 3;
unint ModCnt = 0; // 计时,每10mS加1

unchar keyFlag = 0;
unchar keyCnt = 0; // 计时,每10mS加1

unint sleepCnt = 0; // 计时,每10mS加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组织下全局变量顺序,16bit变量在前面,8bit变量安排在后面。

不行啊,一直提示内存地址重迭0x10~0x12,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C:
你这问题应该是九齐mcu特有的,要去找九齐的fae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