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PlatformIO和sdcc在Linux上使用stc89c52rc单片机问题

楼主(2025-08-02):
本人最近在Linux上学习51单片机(STC 89C52RC),通过使用PlatformIO跨平台,和sdcc编译烧录代码。在学习LCD1602时存在一个问题,无法显示字符。

我尝试在Stack Overflow寻求答案并采用给出的答案,但是依旧无法显示正确的字符。我怀疑是否与我采用的51单片机有关,但是我对硬件方面并不是太熟悉,该产品的开发原理图我亦看不太懂。

具体原理图如下:

烧录后结果图片如下:

具体代码如下:
/* utils.h */
#include <8052.h>
#include <stdint.h>
__sbit __at(0xA5) LCD_RW;
__sbit __at(0xA6) LCD_RS;
__sbit __at(0xA7) LCD_EN;
#define LCD_PORT P0

/* utils.c */
void
lcd_write_command(const uint8_t command) {
    LCD_RW = 0;
    LCD_RS = 0;
    LCD_PORT = command;
    LCD_EN = 1;
    delay(1000);
    LCD_EN = 0;
    delay(1000);
}

void
lcd_write_data(const char _data) {
    LCD_RW = 0;
    LCD_RS = 1;
    LCD_PORT = _data;
    LCD_EN = 1;
    delay(1000);
    LCD_EN = 0;
    delay(1000);
}

void
lcd_init() {
    lcd_write_command(0x38);
    lcd_write_command(0x0c);
    lcd_write_command(0x06);
    lcd_write_command(0x01);
}

void
lcd_show_char(const uint8_t row, const uint8_t col, const char c) {
    lcd_set_cursor(row, col);
    lcd_write_data(c);
}

/* main.c */
int8_t
main() {
    lcd_init();
    lcd_show_char(1, 1, 'a');
    while (true){}
}

网友A:
从照片上看就是1602的初始化没通过,建议先不跨平台显示正常,然后再搞玄幻的。

网友B:
__sbit __at(0xA5) LCD_RW;
__sbit __at(0xA6) LCD_RS;
__sbit __at(0xA7) LCD_EN;
这个错了吧,8052的0xA5是p3引脚唷。
这个代码的rw,rs,en对应的是p3.5p3.6p3.7吧,但是我看原理图1602的这几个脚接的是p2.5p2.6p2.7。

网友C:
我没有学过,有意思

网友D:
你没有lcd_set_cursor这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