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管和稳压二极管组成横流电路问题

楼主:
如图三级管和稳压二极管组成横流电路,为什么测试不同发光二极管,电流大小不同

网友A(2025-08-02):
三极管恒流电路误差比较大,电源24v改12v电流都会有比较大变化,温度不同也会有变化,但是LED电流有一点变化影响不大吧,如果要求高要用运放来恒流比较好。

网友B:
本来就不是多精密的电路,误差10%左右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