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双串口,串口2为什么只能发收不到啊谢谢

楼主(2025-08-03):
#include <STC8H.H>

// 全局变量:定义一个环形缓冲区
#define BUFFER_SIZE 20  // 缓冲区大小,根据需要调整
unsigned char rx_buffer[BUFFER_SIZE];  // 接收缓冲区数组
unsigned char rx_in = 0;  // 写入指针
unsigned char rx_out = 0; // 读取指针
unsigned char rx_count = 0;  // 当前缓冲区中数据的数量

unsigned char rx_buffer2[BUFFER_SIZE];  // 接收缓冲区数组
unsigned char rx_in2 = 0;  // 写入指针
unsigned char rx_out2 = 0; // 读取指针
unsigned char rx_count2 = 0;  // 当前缓冲区中数据的数量

void Uart1_Init(void)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E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E;                        //设置定时初始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中断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void Uart2_Init(void)
{
        S2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4;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9600频率
        T2L = 0xE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2H = 0xFE;                        //设置定时初始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

void Delay10ms(void)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i = 108;
        j = 14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000ms(void)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k;

        i = 57;
        j = 27;
        k = 112;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UART1_Isr()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received_byte;

                if(RI)
                {
                        RI = 0;
                        received_byte  = SBUF;
       if (rx_count < BUFFER_SIZE)
        {
            rx_buffer[rx_in] = received_byte;  // 写入数据
            rx_in = (rx_in + 1) % BUFFER_SIZE;  // 更新写入指针
            rx_count++;  // 增加计数
        }
                }

}

void UART2_Isr() interrupt 8
{
        unsigned char received_byte2;

                                        P12 =1;
                                        Delay1000ms();

        if(S2CON & 0x01){
                S2CON &= ~0x01;
                received_byte2  = S2BUF;
         if (rx_count2 < BUFFER_SIZE)
                {
                                rx_buffer2[rx_in2] = received_byte2;  // 写入数据
                                rx_in2 = (rx_in2 + 1) % BUFFER_SIZE;  // 更新写入指针
                                rx_count2++;  // 增加计数
                }
        }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Uart1_Init();
        Uart2_Init();

        IE2 |= 0x01;                //使能串口2中断
        ES = 1;                                //使能串口1中断
        EA=1;                                        //总中断控制

        //P1M0 = 0x00;
  //P1M1 = 0x00;

         while(1)  // 无限循环
    {
        if (rx_count > 0)  // 如果缓冲区中有数据
        {
              //TI = 0;  // 清除发送中断标志(如果需要)
                                        SBUF = 4;
                                        //SBUF = rx_buffer[rx_out];  // 从缓冲区取出数据发送
                                        S2BUF = rx_buffer[rx_out];
                                        rx_out = (rx_out + 1) % BUFFER_SIZE;  // 更新读取指针
                                        rx_count--;  // 减少计数
                                        //P12 =1;
                                        //Delay10ms();
        }else if(rx_count2 > 0){
                                        SBUF = 5;
                                        //SBUF = rx_buffer2[rx_out2];
                                        rx_out2 = (rx_out2 + 1) % BUFFER_SIZE;
                                        rx_count2--;
                                        P12 =1;
                                        Delay10ms();
                                }
                                else{
                                                P12 =0;
                                }
    }
}

网友A:
下载工具有example程序

网友B:
1000%是你自己的问题!

楼主:
解决了,需要加这个不知道为啥
P_SW2 |= 0x80;

网友B:
允许访问扩展特殊寄存器XFR,否则许多设置寄存器无法设置!这可是STC最基本的一些设置!说明书没有仔细阅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