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石英玻璃管吗?

楼主(2025-08-03):
紫外线灯管,分内外两层玻璃管。如图,求鉴定方法。
5毫米普通平面玻璃尖端在燃气灶火焰中有软化现象。浸入冷水中有裂纹。

网友A:
紫外线灯管应该就是石英玻璃,可以透过紫外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外线灯管应该就是石英玻璃,可以透过紫外线

我还没找到紫外线的测试办法,硫化镉管敏电阻的光谱响应在可见光频段

网友B:
币 就可以检测到这个。

网友C:
有紫外线传感器啊,再找个紫外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