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测试程序,包含74hc595驱动数码管,OLED,MCP4725,AT24C02,AD1115,DS1307

楼主(2025-08-03):
Keil代码下载: 测试 - 实物 -

/*******************EEPROM记录大于255的数*****************

*硬件平台:STC89C52RC

*开发环境:KEIL

*功能:由于24c02是每个存储地址只对应8个bit的存储空间,即一个

           存储单元所存储的数据最大为255,该例程介绍了一种当所记忆

           数据大于255(而小于65536)的存储方法。即用两个存储单元来

           存储一个数据。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cp4725.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ADC083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OLED.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valdata      5000//计算值

#define key 5//按钮定时值更改改变消抖时间(单位t*2ms)

        /**

                      595侧                                 芯片侧

11  SCK   数据输入时钟线           SHCP     Clock    SPI2_SCK         PB3

12  RCK   输出存储锁存时钟线       STCP     Latch    SPI2_NSS         PA15

13  OE    输出使能     接地        OE                                 PD7

14  SI    数据线                   DS1      DATA     SPI2_MOSI        PB5

**/

/*

16  VCC          电源              2V-6V

15  QA           并行输出          QB QC....QH

14  SI/DS        DATA             串行数据输入

13  OE_          输出使能          PWM控制亮度

12  RCK/STCP     CS               输出到锁存器时钟

11  SCK/SHCP     CLK              DATA输入时钟

10  SCLR/MR      低电平清零        接VCC

9  SQH/Q7S       串行数据输出       接下一个595

*/

sbit ds=P3^4;

sbit sh_cp=P3^6;

sbit st_cp=P3^5;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rtcc=P1^6;

sbit k1=P1^0; //设置加

sbit k2=P1^1; //加

sbit k3=P1^2; //减

sbit k4=P1^3; //设置减/退出

sbit k5=P1^4; //确认保存

sbit led=P1^7;  //状态灯

sbit rst=P1^6; //清除24cxx内部存储的数据谨慎操作

sbit EC11_A = P2^2;                                //声明编码器A脚IO

sbit EC11_B = P2^3;                                //声明编码器B脚IO

//变量

bit EC11_A_Now = 1;                                //编码器A脚稳定值

bit EC11_B_Now = 1;                                //编码器B脚稳定值

signed int EC11_A_Code = 1;                //EC11编码器正转一格键值

signed int EC11_B_Code = -1;        //EC11编码器反转一格键值

bit flag1s; //1s定时标志

//uchar time=0;  //系统定时 0-255

uchar num1;

uchar num2;

uchar num3;

uchar num4;

uchar num5;

uchar num6;

uchar num7;

uchar num8;

uchar num9;

uchar num10;

uchar num11;

uchar num12;

uchar num13;

uchar num14;

uchar num15;

uchar num16;  //计算 0-255

unsigned short volt1=0,volt2=0; //adc0832转换

bit writedat=0; //写24C08 的标志

unsigned short Val; //mcp4725输出变量 0-65535

uchar  fhz=0; //MCP4725输出频率

uint set_voltage;                //设定值

uchar digit4,digit3,digit2,digit1;        //设定值千百十个位

uchar mode=0;//模式 0-255

unsigned short mode0=0;//主显示0 0-65535

unsigned short mode1=0;//菜单显示1 0-65535

unsigned short mode2=0;//菜单显示2 0-65535

unsigned short mode3=0;//菜单显示3 0-65535

unsigned short mode4=0;//菜单显示4 0-65535

unsigned short mode5=0;//菜单显示5 0-65535

unsigned short mode6=0;//菜单显示6 0-65535

unsigned short mode7=0;//菜单显示7 0-65535

unsigned short mode8=0;//菜单显示8 0-65535

unsigned short ADC0;//菜单显示5 0-65535

unsigned short ADC1;//菜单显示6 0-65535

unsigned short ADC2;//菜单显示7 0-65535

unsigned short ADC3;//菜单显示8 0-65535

uchar h,m,s;//系统运行时间累计

int duqu; //计算温度18b20温度显示

uint count1; //按键延时计数器标志位

/*********十进值与BCD码之间互换**********/

uchar dectobcd(uchar);//十进值转bcd码

uchar bcdtodec(uchar);//bcd码转十进值

uchar hour,minute,second;//时分秒变量

unsigned short i=0;

uchar dis_buf[]={0,0,0,0,0,0,0,0};//显示缓存

uchar code wei[]={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共阴数码管位码

//uchar code wela[]={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共阳数码管位码

uchar code table[]=

{

        0x3F,//'0'0

  0x06,//'1'1

  0x5B,//'2'2

  0x4F,//'3'3

  0x66,//'4'4

  0x6D,//'5'5

  0x7D,//'6'6

  0x07,//'7'7

  0x7F,//'8'8

  0x6F,//'9'9

  0x77,//'A'10

  0x5F,//'a'11

  0x7F,//'B'12

  0x7C,//'b'13

  0x39,//'C'14

  0x58,//'c'15

  0x3F,//'D'16

  0x5E,//'d'17

  0x79,//'E'18

  0x7B,//'e'19

  0x71,//'F'20

  0x71,//'f'21

  0x7D,//'G'22

  0x6F,//'g'23

  0x76,//'H'24

  0x74,//'h'25

  0x06,//'I'26

  0x04,//'i'27

  0x1E,//'J'28

  0x1E,//'j'29

  0x38,//'L'30

  0x06,//'l'31

  0x37,//'N'32

  0x54,//'n'33

  0x3F,//'O'34

  0x5C,//'o'35

  0x73,//'P'36

  0x73,//'p'37

  0x67,//'Q'38

  0x67,//'q'39

  0x77,//'R'40

  0x50,//'r'41

  0x6D,//'S'42

  0x6D,//'s'43

  0x31,//'T'44

  0x78,//'t'45

  0x3E,//'U'46

  0x1C,//'u'47

  0x6E,//'Y'48

  0x6E,//'y'49

  0x5B,//'Z'50

  0x5B,//'z'51

  0x40,//'-'52

  0x08,//'_'53

  0x80, //'.'54

        0x00 //' '55

};

//共阴数码管编码无小数点

void delay1(uint z)      //延时为 1ms

{

uchar x,x1;

for(;z>0;z--)

{

  for(x=0;x<114;x++)

  {for(x1=0;x1<1;x1++);}

}

}

//单片机时钟周期:11.0592MHz           以时钟T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9600bps

void SerialInit(){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MOD=0

     SCON = 0x50;       //方式1,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接收允许

     T2CON  = 0x34;

     RCAP2H = 0xFF;

     RCAP2L = 0xDC;

     TH2    = 0xFF;

     TL2    = 0xDC;

           EA=1; //总中断打开,采用查询法时不用打开中断

     ES=1;          //串口中断开关,采用查询法时不用打开中断

}

//定时器

void Timer0Init() //11.0592Mhz定时1ms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TH0=(65536-2000)/256; //2ms

        TL0=(65536-2000)%256;        //2ms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串口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sbyte)

{

     SBUF=sbyte; //发送数据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成

     TI=0; //清零发送标志位

}

//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串:

void SendString(unsigned char *pstr) //定义指针

{

     while(*pstr!='\0') //字符串是否发完

     {

         SendByte(*pstr);//发送字符串数据

         pstr++; //指向下一个字符

     }

}

//串口中断函数:

void SerialPortInte(void) interrupt 4 //采用串口中断法收发数据

{

         unsigned char rbyte;

         if(RI){     //RI=1,判定为串口接收到了数据,RI要清零,

         RI=0;

                 rbyte=SBUF;

                 if(rbyte==0x0A){

                    SendString("换行");

                        if(mode<17)

                         mode++;

                 }else if(rbyte==0x0D){

                         SendString("回车");

                         if(mode>0)

                         mode--;

                 }else{

                         SendByte(rbyte);

                 }

     }

         }

//595处理开始

void rck(void)

{

        st_cp=1; //拉高

        st_cp=0; //拉低

}

void shift(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s=dat&0x80;//提取最高位

                sh_cp=1;    //上升沿

                sh_cp=0;    //下降沿

                dat<<=1;

        }

}

void DisplayScan()

{

        static uchar i=0;

        shift(wei[i ]);//送位码

[i ]        shift(dis_buf[i ]);//送段码

[i ][i ]        rck();//锁存

[i ][i ]        i=++i%8;//循环扫描计数

[i ][i ]}

[i ][i ]//595处理结束
[i ][i ]

void run_time()//时钟走动函数定义

{

        //从1307中读出时间

        second=ds1307_read_date(0xd0,1);//返回函数r值秒

        minute=ds1307_read_date(0xd0,2);

        hour=ds1307_read_date(0xd0,0);

        //将读出的时间转换成十进值

        second=bcdtodec(second);

        minute=bcdtodec(minute);

        hour=bcdtodec(hour);

        //更新串口发送时间

}

uchar dectobcd(uchar dec)//十进值到BCD码

{

        uchar a,b,c;

        a=dec;

        b=0;

        while(a>=10)

                {

                        a=a-10;

                        b=b+16;

                        c=a+b;

                        dec=c;

                }

        return dec;

}

uchar bcdtodec(uchar bcd)//bcd码转十进值

{

        uchar a,b,c;

        a=bcd;

        b=0;

        while(a>=16)

                {

                        a=a-16;

                        b=b+10;

                        c=a+b;

                        bcd=c;

                }

        return bcd;

}

//EC11开始

/**********************EC11动作函数**********************/

void EC11_Action(signed char num)

{

if(mode==17)

{

        mode0 += num;                          //演示变量 加减 编码器正旋+1反旋减1

}

else if(mode==0)

{

         fhz += num;

}

else if(mode==1)

{

         mode1 += num;

}

else if(mode==2)

{

         mode2 += num;

}

else if(mode==3)

{

         mode3 += num;

}

else if(mode==4)

{

         mode4 += num;

}

else if(mode==5)

{

         mode5 += num;

}

else if(mode==6)

{

         mode6 += num;

}

else if(mode==7)

{

         mode7 += num;

}

else if(mode==8)

{

         mode8 += num;

}

}

/**********************EC11驱动函数**********************/

void EC11_Driver()  //放大循环里面

{

        static bit turn_R;                  //检测EC11正转标志位

        static bit turn_L;                  //检测EC11反转标志位

        static bit turn_on;                  //检测EC11动作标志位

        static bit turn_on_last;  //备份EC11上一次动作值

/**********************EC11状态分析**********************/

        if(EC11_A_Now&&!EC11_B_Now)                                //正转状态

        {

                turn_R = 1;                                                           //正转标志

        }

        else if(!EC11_A_Now&&EC11_B_Now)                //反转状态

        {

                turn_L = 1;                                                           //反转标志

        }

        else if(!EC11_A_Now&&!EC11_B_Now)                //旋转状态

        {

                turn_on = 1;                                                   //旋转标记

        }

        else                                                                        //起始状态 编码器未旋转

        {                                                                                //或旋转到起始状态

                turn_on = 0;                                                //旋转标志复位

                turn_R = 0;                                                        //正转标志复位

                turn_L = 0;                                                        //反转标志复位

        }

/**********************EC11状态处理**********************/

        if(turn_R)                                                                //判定为正转状态 进行正转处理

        {

                if(turn_on != turn_on_last)                        //如果编码器转动

                {

                        if(turn_on_last == 0)                        //如果编码器上次值为0

                        {                                                                //则该当前值为1

                                EC11_Action(EC11_A_Code);        //执行动作函数 传送正转值

                        }

                }

                turn_on_last = turn_on;                                //更新编码器状态

        }

        else if(turn_L)                                                        //判定为正转状态 反转处理

        {

                if(turn_on != turn_on_last)                        //如果编码器转动

                {

                        if(turn_on_last == 0)                        //如果编码器上次值为0

                        {                                                                //则该当前值为1

                                EC11_Action(EC11_B_Code);        //执行动作函数 传送反转值

                        }

                }

                turn_on_last = turn_on;                                //更新编码器状态

        }

        else                                                                        //不旋转时复位

        {

                turn_on_last = 0;                                        //编码器最后动作状态复位

        }

}

/******************EC11_IO状态扫描及消抖*******************/

void EC11_Scan()  //放2ms定时器里面

{

        static unsigned char EC11_A_Buf;                                   //声明静态缓存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EC11_B_Buf;                                   //声明静态缓存变量

        EC11_A_Buf = ((EC11_A_Buf << 1) & 0x05) | EC11_A;  //将编码器IO状态送入缓存 //可更改速度

        EC11_B_Buf = ((EC11_B_Buf << 1) & 0x05) | EC11_B;  //连续三次都为0则判定为0 //可更改速度

        if(EC11_A_Buf == 0x00)                         //编码器A引脚电平判定

                EC11_A_Now = 0;

        else                                                                                           //否则

                EC11_A_Now = 1;

        if(EC11_B_Buf == 0x00)             //编码器B引脚电平判定

                EC11_B_Now = 0;

        else                                                                                           //否则

                EC11_B_Now = 1;

}

//EC11结束

void read_ds18b20_temp() //放2ms定时器里面扫描

{

        static unsigned char ls,hs,i;

        switch(i)

        {

                case  0: init_ds18b20();        break;

                case  1: Write_DS18B20(0xcc);   break;

                case  2: Write_DS18B20(0x44);   break;

                case 94: init_ds18b20();        break;

                case 95: Write_DS18B20(0xcc);   break;

                case 96: Write_DS18B20(0xbe);   break;

                case 97: ls=Read_DS18B20();     break;

                case 98: hs=Read_DS18B20();     break;

                case 99: duqu=((hs<<8)|ls)/1.6*10; break;//保留2位小数

                                              //case 99: duqu=((hs<<4)&0xf0)|((ls>>4)&0x0f)*100; break;

        }

        i=++i%100;

}

void KEY()  //按键

{

// uchar kk; //按键 0-255

        // if(mode<9) mode=0;

        {

    if(!k1)                 //设置加

                {

                        if(count1==key) //消除抖动计数5次大约10ms

                        {

                         if(!k1)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0;

                        if(mode<17)

                        mode+=1;

                        SendString("mode+1"); //输出文本

                        SendByte('1'); //输出HEX 0x31

                        set_voltage=(unsigned int)mode; //强制转换uint输出

                        OLED_P8x16Str(0,2,35); //M

                        OLED_P8x16Str(8,2,37); //O

                        OLED_P8x16Str(16,2,26); //D

                        OLED_P8x16Str(24,2,27); //E

            OLED_P8x16Str(32,2,10); //:

                        Display2(); //更新输出

                //        writedat=1; //写入24C08 的标志;

                //        printf("设置加:%u\r\n",(unsigned int)mode); //强制转换成int数发送

                  }

           }

    }

    if(!k4 )                 //设置减

                {

                        if(count1==key) //消除抖动计数5次大约10ms

                        {

                         if(!k4)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0;

                        if(mode>0)

                        mode-=1;

                        SendString("mode-1");

                        set_voltage=(unsigned int)mode; //强制转换uint输出

                        Display2(); //更新输出

                //        writedat=1; //写入24C08 的标志;

     // printf("设置减:%u\r\n",(unsigned int)mode); //强制转换成int数发送

                   }

                  }

          }

    if(!k5)                 //确认

                {

                        if(count1==key) //消除抖动计数5次大约10ms

                        {

                         if(!k5)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ritedat=1; //写入24C08 的标志;

                        mode=0;

                //        printf("保存eeprom成功\r\n");

                         }

                 }

                }

    if(mode==1)//模式1

                {

                        if(!k2)  //加

                        {

                        if(count1==key) //消除抖动计数5次大约10ms

                        {

                         if(!k2)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mode1<65535)  // 小于65535

                                        mode1++;    //自加一次

                                        SendString("mode1+");

                        set_voltage=mode1; //强制转换uint输出

                        OLED_P8x16Str(0,4,35); //M

                        OLED_P8x16Str(8,4,37); //O

                        OLED_P8x16Str(16,4,26); //D

                        OLED_P8x16Str(24,4,27); //E

                        OLED_P8x16Str(32,4,1); //1

            OLED_P8x16Str(40,4,10); //:

                        Display3(); //更新输出

                        //        printf("mode1:%d\r\n",mode1);

                         }

                  }

                 }

                        if(!k3) //减

                        {

                        if(count1==key) //消除抖动计数5次大约10ms

                        {

                         if(!k3)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mode1>0)  //判断大于1

                                        mode1--;  //自减一次

                                 SendString("mode1-");

                        //        printf("mode1:%d\r\n",mode1);

                         }

                        }

                }

        }

                 if(mode==2)//模式2

                {

                        if(!k2)  //加

                        {

                        if(count1==key) //消除抖动计数5次大约10ms

                        {

                         if(!k2)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mode2<65535)  // 小于65535

                                        mode2++;    //自加一次

                        //        printf("mode2:%d\r\n",mode2);

                        }

                        }

                        }

                        if(!k3) //减

                        {

                        if(count1==key) //消除抖动计数5次大约10ms

                        {

                         if(!k3)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mode2>0)  //判断大于1

                                        mode2--;  //自减一次

                        //        printf("mode2:%d\r\n",mode2);

                        }

                   }

                        }

          }

    if(mode==3)//模式3

                {

                        if(!k2)  //加

                        {

                        if(count1==key) //消除抖动计数5次大约10ms

                        {

                         if(!k2)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mode3<65535)  // 小于65535

                                        mode3++;    //自加一次

                        //        printf("mode3:%d\r\n",mode3);

                        }

                }

        }

                        if(!k3) //减

                        {

                        if(count1==key) //消除抖动计数5次大约10ms

                        {

                         if(!k3)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mode3>0)  //判断大于1

                                        mode3--;  //自减一次

                        //        printf("mode3:%d\r\n",mode3);

                        }

                }

                        }

                }

                 if(mode==4)//模式4

                {

                        if(!k2)  //加

                        {

                        if(count1==key) //消除抖动计数5次大约10ms

                        {

                         if(!k2)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mode4<65535)  // 小于65535

                                        mode4++;    //自加一次

                        //        printf("mode4:%d\r\n",mode4);

                        }

                }

                        }

                        if(!k3) //减

                        {

                        if(count1==key) //消除抖动计数5次大约10ms

                        {

                         if(!k3)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mode4>0)  //判断大于1

                                        mode4--;  //自减一次

                        //        printf("mode4:%d\r\n",mode4);

                        }

                }

                        }

          }

    if(mode==5)//模式5

                {

                        if(!k2)  //加

                        {

                        if(count1==key) //消除抖动计数5次大约10ms

                        {

                         if(!k2)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mode5<65535)  // 小于65535

                                        mode5++;    //自加一次

                        //        printf("mode5:%d\r\n",mode5);

                        }

                }

                        }

                        if(!k3) //减

                        {

                        if(count1==key) //消除抖动计数5次大约10ms

                        {

                         if(!k3)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mode5>0)  //判断大于1

                                        mode5--;  //自减一次

                        //        printf("mode5:%d\r\n",mode5);

                        }

                }

         }

                }

                 if(mode==6)//模式6

                {

                        if(!k2)  //加

                        {

                        if(count1==key) //消除抖动计数5次大约10ms

                        {

                         if(!k2)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mode6<65535)  // 小于65535

                                        mode6++;    //自加一次

                        //        printf("mode6:%d\r\n",mode6);

                        }

                }

        }

                        if(!k3) //减

                        {

                        if(count1==key) //消除抖动计数5次大约10ms

                        {

                         if(!k3)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mode6>0)  //判断大于1

                                        mode6--;  //自减一次

                        //        printf("mode6:%d\r\n",mode6);

                        }

                }

        }

          }

    if(mode==7)//模式7

                {

                        if(!k2)  //加

                        {

                        if(count1==key) //消除抖动计数5次大约10ms

                        {

                         if(!k2)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mode7<65535)  // 小于65535

                                        mode7++;    //自加一次

                        //        printf("mode7:%d\r\n",mode7);

                        }

                }

        }

                        if(!k3) //减

                        {

                        if(count1==key) //消除抖动计数5次大约10ms

                        {

                         if(!k3)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mode7>0)  //判断大于1

                                        mode7--;  //自减一次

                        //        printf("mode7:%d\r\n",mode7);

                        }

                }

        }

                }

                 if(mode==8)//模式8

                {

                        if(!k2)  //加

                        {

                        if(count1==key) //消除抖动计数5次大约10ms

                        {

                         if(!k2)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mode8<65535)  // 小于65535

                                        mode8++;    //自加一次

                        //        printf("mode8:%d\r\n",mode8);

                        }

                }

                        }

                        if(!k3) //减

                        {

                        if(count1==key) //消除抖动计数5次大约10ms

                        {

                         if(!k3)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mode8>0)  //判断大于1

                                        mode8--;  //自减一次

                        //        printf("mode8:%d\r\n",mode8);

                        }

                }

        }

          }

//////开始执行

      if(mode==0) //模式0

                        {

                        if(!k2)  //加

                        {

                        if(count1==key) //消除抖动计数5次大约10ms

                        {

                         if(!k2)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fhz<mode1)  // 判断fhz小于mpde1

                                        fhz++;    //自加一次

                                        Val=valdata/mode1*fhz; //基准数5000/频率上限*设置运行频率=输出

                                  MCP4725_WriteData(Val);        //写电压单位V

                        //        printf("频率:%uHz\n",(unsigned int)fhz); //打印频率 //强制转换成int数发送

      //  printf("输出电压:%dMv\r\n",Val);                //打印MCP4725电压

                        }

                }

        }

                        if(!k3) //减

                        {

                        if(count1==key) //消除抖动计数5次大约10ms

                        {

                         if(!k3)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fhz>0)  //判断大于0

                                        fhz--;  //自减一次

                                        Val=valdata/mode1*fhz; //基准数5000/频率上限*设置运行频率=输出

                                  MCP4725_WriteData(Val);        //写电压单位V

                        //        printf("频率:%uHz\n",(unsigned int)fhz); //打印频率 //强制转换成int数发送

                        //        printf("输出电压:%dMv\r\n",Val);        //打印MCP4725电压

                        }

                }

            }

                        }

                 if(mode==9)//模式9

                {

                        if(i==100)  //开启

                        {

                                i=0;

                     volt1=ADC(1);//测量通道1

                    volt1=volt1*500/127;

                    volt2=ADC(2);//测量通道2

                    volt2=volt2*500/127;

                                /*

                                SendString("table[volt1/100]+0x30");

                                SendString(".");

                                SendString("table[volt1%100/10]+0x30");

                                SendString("table[volt1%10]+0x30");

                                SendString("V");

                                SendString("\r\n");

                          SendString("table[volt2/100]+0x30");

                                SendString(".");

                                SendString("table[volt2%100/10]+0x30");

                                SendString("table[volt2%10]+0x30");

                                SendString("V");

                                SendString("\r\n");

                                */

                        //        printf("CH1:%gV\n",(float)volt1/100);        //打印0832CH1电压//强制转换成float数发送使用%g不打印多的0

                        //        printf("CH2:%gV\r\n",(float)volt2/100); //打印0832CH2电压//强制转换成float数发送使用%g不打印多的0

                        }

          }

                 if(mode==10)//模式10

                {

                        if(i==500)  //开启

                        {

        // duqu=ds18b20_readTemp();     //读18b20温度值

                                //duqu=rd_temperature_f();//调用DS18B20温度采集程序:浮点数

                                // duqu=duqu*0.0625*100+0.5;

                                //duqu=duqu*100;               //取1位小数

                                //wendu=(unsigned int)x; //转换为整形数值,由数码管显示

         set_voltage=duqu; //温度输出

         Display1();

                                if(duqu<0)

                                {

                                        duqu=~duqu+1;

                                        duqu+=1;

                                        //duqu=duqu*0.0625*100+0.5;

                                        dis_buf[1]=table[52];

                                }

                                        else //if(kaiqi==1)

                                        {

                                        //duqu=duqu*0.0625*100+0.5;

                                        dis_buf[1]=table[55];

                }

                                        i=0;

          }

        }

                /*

                 if(mode==11)//模式11

                {

                        if(i==100)  //开启

                        {

                                i=0;

                                run_time();        //时钟走动函数定义

                                //printf("xtsz.t15.txt=\"%d:%d:%d\"\xff\xff\xff",(unsigned int)hour,(unsigned int)minute,(unsigned int)second);        //打印小时

                        //        printf("时间:%d-%d-%d\r\n",(unsigned int)hour,(unsigned int)minute,(unsigned int)second);        //打印

                        }

          }

                                */

                if(mode==12)//模式12

                {

                        if(i==100)  //开启

                        {

                                i=0;

                          ADC0 = ADS1115_Read(0)*1000;        //通道0

                        //        printf("ADS1115通道1:");

                        //        printf("%gmv\n",(float)ADC0/1000);        //打印//强制转换成float数发送使用%g不打印多的0

                }

         }

                         if(mode==13)//模式13

                {

                        if(i==100)  //开启

                        {

                                i=0;

                          ADC1 = ADS1115_Read(1)*1000;        //通道1

                        //        printf("ADS1115通道2:");

                        //        printf("%gmv\n",(float)ADC1/1000);        //打印//强制转换成float数发送使用%g不打印多的0

                }

        }

                   if(mode==14)//模式14

                {

                        if(i==100)  //开启

                        {

                                i=0;

                          ADC2 = ADS1115_Read(2)*1000;        //通道2

                        //        printf("ADS1115通道3:");

                        //        printf("%gmv\n",(float)ADC2/1000);        //打印//强制转换成float数发送使用%g不打印多的0

                }

        }

                        if(mode==15)//模式15

                {

                        if(i==100)  //开启

                        {

                                i=0;

                          //ADC3 = (unsigned int)(ADS1115_Read(3)*1000);        //通道3

                          ADC3 = ADS1115_Read(3)*1000;        //通道3

                        //        printf("ADS1115通道4:");

                        //        printf("%gmv\n",(float)ADC3/1000);        //打印//强制转换成float数发送使用%g不打印多的0

                }

        }

                  if(k1 && k2 && k3 && k4 && k5 )

                        {

                //        kk=0;

                  count1=0; //计数清零

                        }

                }

                if(writedat==1) //写入24C08 的标志;

                {

                        writedat=0; //清除写入24C08 的标志;

                                 num1=(uchar)(mode1/256);

         num2=(uchar)(mode1%256); //num1和num2是将up的0-65535计算成两个255分别存储的变量

                                 num3=(uchar)(mode2/256);

         num4=(uchar)(mode2%256); //num3和num4是将down的0-65535计算成两个255分别存储的变量

                                 num5=(uchar)(mode3/256);

         num6=(uchar)(mode3%256); //num5和num6是将up的0-65535计算成两个255分别存储的变量

                                 num7=(uchar)(mode4/256);

         num8=(uchar)(mode4%256); //num7和num8是将down的0-65535计算成两个255分别存储的变量

                                 num9=(uchar)(mode5/256);

         num10=(uchar)(mode5%256); //num9和num10是将up的0-65535计算成两个255分别存储的变量

                                 num11=(uchar)(mode6/256);

         num12=(uchar)(mode6%256); //num11和num12是将down的0-65535计算成两个255分别存储的变量

                                 num13=(uchar)(mode7/256);

         num14=(uchar)(mode7%256); //num13和num14是将up的0-65535计算成两个255分别存储的变量

                                 num15=(uchar)(mode8/256);

         num16=(uchar)(mode8%256); //num15和num16是将down的0-65535计算成两个255分别存储的变量

                                 write(0xa0,0x01,num1); //地址1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02,num2); //地址2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03,num3); //地址3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04,num4); //地址4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05,num5); //地址5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06,num6); //地址6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07,num7); //地址7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08,num8); //地址8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09,num9); //地址9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10,num10); //地址10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11,num11); //地址11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12,num12); //地址12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13,num13); //地址13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14,num14); //地址14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15,num15); //地址15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16,num16); //地址16写入0-255

         delay1(10);

                }

switch(mode) //模式

        {

        case 0:  //主显示

        {

                   if(flag1s) //1s定时标志

                         {

                    dis_buf[0]=table[46];//显示千万位

                    dis_buf[1]=table[Val/1000]+0x80;//显示百万位 +0x80就是显示有小数点

                    dis_buf[2]=table[Val%1000/100];//显示十万位

                    dis_buf[3]=table[Val%100/10];//显示万位

                    dis_buf[4]=table[Val%10];//显示千位

                    dis_buf[5]=table[20];//显示百位

                    dis_buf[6]=table[fhz/10];//显示十位

                    dis_buf[7]=table[fhz%10];//显示个位

                         }

                         else

                         {

                    dis_buf[6]=table[55];//显示十位

                    dis_buf[7]=table[55];//显示个位

                         }

        }                break;

        case 1: //菜单1

        {

                    dis_buf[0]=table[36];//显示千万位

                    dis_buf[1]=table[1];//显示百万位

                    dis_buf[2]=table[52];//显示十万位

                    dis_buf[3]=table[mode1/10000];//显示万位

                    dis_buf[4]=table[mode1%10000/1000];//显示千位

                    dis_buf[5]=table[mode1%1000/100];//显示百位

                    dis_buf[6]=table[mode1%100/10];//显示十位

        dis_buf[7]=table[mode1%10]; //显示个位

        }break;

        case 2: //菜单2

        {

                    dis_buf[0]=table[36];//显示千万位

                    dis_buf[1]=table[2];//显示百万位

                    dis_buf[2]=table[52];//显示十万位

                    dis_buf[3]=table[mode2/10000];//显示万位

                    dis_buf[4]=table[mode2%10000/1000];//显示千位

                    dis_buf[5]=table[mode2%1000/100];//显示百位

                    dis_buf[6]=table[mode2%100/10];//显示十位

        dis_buf[7]=table[mode2%10]; //显示个位

        }break;

        case 3: //菜单3

        {

                    dis_buf[0]=table[36];//显示千万位

                    dis_buf[1]=table[3];//显示百万位

                    dis_buf[2]=table[52];//显示十万位

                    dis_buf[3]=table[mode3/10000];//显示万位

                    dis_buf[4]=table[mode3%10000/1000];//显示千位

                    dis_buf[5]=table[mode3%1000/100];//显示百位

                    dis_buf[6]=table[mode3%100/10];//显示十位

        dis_buf[7]=table[mode3%10]; //显示个位

        }break;

        case 4: //菜单4

        {

                    dis_buf[0]=table[36];//显示千万位

                    dis_buf[1]=table[4];//显示百万位

                    dis_buf[2]=table[52];//显示十万位

                    dis_buf[3]=table[mode4/10000];//显示万位

                    dis_buf[4]=table[mode4%10000/1000];//显示千位

                    dis_buf[5]=table[mode4%1000/100];//显示百位

                    dis_buf[6]=table[mode4%100/10];//显示十位

        dis_buf[7]=table[mode4%10]; //显示个位

        }break;

        case 5: //菜单5

        {

                    dis_buf[0]=table[36];//显示千万位

                    dis_buf[1]=table[5];//显示百万位

                    dis_buf[2]=table[52];//显示十万位

                    dis_buf[3]=table[mode5/10000];//显示万位

                    dis_buf[4]=table[mode5%10000/1000];//显示千位

                    dis_buf[5]=table[mode5%1000/100];//显示百位

                    dis_buf[6]=table[mode5%100/10];//显示十位

        dis_buf[7]=table[mode5%10]; //显示个位

        }break;

        case 6: //菜单6

        {

                    dis_buf[0]=table[36];//显示千万位

                    dis_buf[1]=table[6];//显示百万位

                    dis_buf[2]=table[52];//显示十万位

                    dis_buf[3]=table[mode6/10000];//显示万位

                    dis_buf[4]=table[mode6%10000/1000];//显示千位

                    dis_buf[5]=table[mode6%1000/100];//显示百位

                    dis_buf[6]=table[mode6%100/10];//显示十位

        dis_buf[7]=table[mode6%10]; //显示个位

        }break;

        case 7: //菜单7

        {

                    dis_buf[0]=table[36];//显示千万位

                    dis_buf[1]=table[7];//显示百万位

                    dis_buf[2]=table[52];//显示十万位

                    dis_buf[3]=table[mode7/10000];//显示万位

                    dis_buf[4]=table[mode7%10000/1000];//显示千位

                    dis_buf[5]=table[mode7%1000/100];//显示百位

                    dis_buf[6]=table[mode7%100/10];//显示十位

        dis_buf[7]=table[mode7%10]; //显示个位

        }break;

        case 8: //菜单8

        {

                    dis_buf[0]=table[36];//显示千万位

                    dis_buf[1]=table[8];//显示百万位

                    dis_buf[2]=table[52];//显示十万位

                    dis_buf[3]=table[mode8/10000];//显示万位

                    dis_buf[4]=table[mode8%10000/1000];//显示千位

                    dis_buf[5]=table[mode8%1000/100];//显示百位

                    dis_buf[6]=table[mode8%100/10];//显示十位

        dis_buf[7]=table[mode8%10]; //显示个位

        }break;

        case 9: //菜单9

        {

                    dis_buf[0]=table[volt1/100]+0x80;//显示千万位

                    dis_buf[1]=table[volt1%100/10];//显示百万位

                    dis_buf[2]=table[volt1%10];//显示十万位

                    dis_buf[3]=table[46];//显示万位

                    dis_buf[4]=table[volt2/100]+0x80;//显示千位

                    dis_buf[5]=table[volt2%100/10];//显示百位

                    dis_buf[6]=table[volt2%10];//显示十位

        dis_buf[7]=table[46]; //显示个位

        }break;

        case 10: //菜单10

        {

                    dis_buf[0]=table[55];//显示千万位

                   // dis_buf[1]=table[55];//显示百万位

                    dis_buf[2]=table[duqu/10000];//显示十万位

                    dis_buf[3]=table[duqu%10000/1000];//显示万位

                    dis_buf[4]=table[duqu%1000/100]+0x80;//显示千位

                    dis_buf[5]=table[duqu%100/10];//显示百位

                    dis_buf[6]=table[duqu%10];//显示十位

        dis_buf[7]=table[15]; //显示个位

        }break;

        case 11: //菜单11

        {

                    dis_buf[0]=table[hour/10];//显示千万位

                    dis_buf[1]=table[hour%10];//显示百万位

                    dis_buf[2]=table[52];//显示十万位

                    dis_buf[3]=table[minute/10];//显示万位

                    dis_buf[4]=table[minute%10];//显示千位

                    dis_buf[5]=table[52];//显示百位

                    dis_buf[6]=table[second/10];//显示十位

        dis_buf[7]=table[second%10]; //显示个位

        }break;

        case 12: //菜单12

        {

        dis_buf[0]=table[36]; //显示千万位

        dis_buf[1]=table[1]; //显示百万位

        dis_buf[2]=table[2]; //显示十万

        dis_buf[3]=table[52]; //显示万位

        dis_buf[4]=table[ADC0/1000]+0x80; //显示千位

        dis_buf[5]=table[ADC0%1000/100]; //显示百位

        dis_buf[6]=table[ADC0%100/10]; // 显示十位

        dis_buf[7]=table[ADC0%10]; //显示个位

        }break;

        case 13: //菜单13

        {

        dis_buf[0]=table[36]; //显示千万位

        dis_buf[1]=table[1]; //显示百万位

        dis_buf[2]=table[3]; //显示十万

        dis_buf[3]=table[52]; //显示万位

        dis_buf[4]=table[ADC1/1000]+0x80; //显示千位

        dis_buf[5]=table[ADC1%1000/100]; //显示百位

        dis_buf[6]=table[ADC1%100/10]; // 显示十位

        dis_buf[7]=table[ADC1%10]; //显示个位

        }break;

        case 14: //菜单14

        {

        dis_buf[0]=table[36]; //显示千万位

        dis_buf[1]=table[1]; //显示百万位

        dis_buf[2]=table[4]; //显示十万

        dis_buf[3]=table[52]; //显示万位

        dis_buf[4]=table[ADC2/1000]+0x80; //显示千位

        dis_buf[5]=table[ADC2%1000/100]; //显示百位

        dis_buf[6]=table[ADC2%100/10]; // 显示十位

        dis_buf[7]=table[ADC2%10]; //显示个位

        }break;

        case 15: //菜单15

        {

        dis_buf[0]=table[36]; //显示千万位

        dis_buf[1]=table[1]; //显示百万位

        dis_buf[2]=table[5]; //显示十万

        dis_buf[3]=table[52]; //显示万位

        dis_buf[4]=table[ADC3/1000]+0x80; //显示千位

        dis_buf[5]=table[ADC3%1000/100]; //显示百位

        dis_buf[6]=table[ADC3%100/10]; // 显示十位

        dis_buf[7]=table[ADC3%10]; //显示个位

        }break;

        case 16: //菜单12

        {

                    dis_buf[0]=table[h/10];//显示千万位

                    dis_buf[1]=table[h%10];//显示百万位

                    dis_buf[2]=table[52];//显示十万位

                    dis_buf[3]=table[m/10];//显示万位

                    dis_buf[4]=table[m%10];//显示千位

                    dis_buf[5]=table[52];//显示百位

                    dis_buf[6]=table[s/10];//显示十位

        dis_buf[7]=table[s%10]; //显示个位

        }break;

        case 17: //菜单17

        {

                    dis_buf[0]=table[18];//显示千万位

                    dis_buf[1]=table[14];//显示百万位

                    //dis_buf[2]=table[7]+0x80;//显示十万位

                    dis_buf[3]=table[mode0/10000];//显示万位

                    dis_buf[4]=table[mode0%10000/1000];//显示千位

                    dis_buf[5]=table[mode0%1000/100];//显示百位

                    dis_buf[6]=table[mode0%100/10];//显示十位

        dis_buf[7]=table[mode0%10]; //显示个位

        }break;

}        //default: 如果表达式的值和以上的case后面的值都没有匹配上,那么就执行这里的代码。

}

void display595out() //595数码管输出

{

        //display595();

        DisplayScan();

}

void duqu24cxx()

{

        if(rst==1) //判断如果等于高电平那么就执行读取数据,如果不是那么就不读取数据同时存储的数据会清零

{

num1 = read(0xa0,0x01,0xa1); //地址1读出0-255

delay1(10);  //适当延时

num2 = read(0xa0,0x02,0xa1); //地址2读出0-255

delay1(10);  //适当延时

num3 = read(0xa0,0x03,0xa1); //地址3读出0-255

delay1(10);  //适当延时

num4 = read(0xa0,0x04,0xa1); //地址4读出0-255

delay1(10);  //适当延时

num5 = read(0xa0,0x05,0xa1); //地址5读出0-255

delay1(10);  //适当延时

num6 = read(0xa0,0x06,0xa1); //地址6读出0-255

delay1(10);  //适当延时

num7 = read(0xa0,0x07,0xa1); //地址7读出0-255

delay1(10);  //适当延时

num8 = read(0xa0,0x08,0xa1); //地址8读出0-255

delay1(10);  //适当延时

num9 = read(0xa0,0x09,0xa1); //地址9读出0-255

delay1(10);  //适当延时

num10 = read(0xa0,0x10,0xa1); //地址10读出0-255

delay1(10);  //适当延时

num11 = read(0xa0,0x11,0xa1); //地址11读出0-255

delay1(10);  //适当延时

num12 = read(0xa0,0x12,0xa1); //地址12读出0-255

delay1(10);  //适当延时

num13 = read(0xa0,0x13,0xa1); //地址13读出0-255

delay1(10);  //适当延时

num14 = read(0xa0,0x14,0xa1); //地址14读出0-255

delay1(10);  //适当延时

num15 = read(0xa0,0x15,0xa1); //地址15读出0-255

delay1(10);  //适当延时

num16 = read(0xa0,0x16,0xa1); //地址16读出0-255

delay1(10);  //适当延时

mode1 = num1*256 + num2; //计算还原成0-65535

mode2 = num3*256 + num4; //计算还原成0-65535

mode3 = num5*256 + num6; //计算还原成0-65535

mode4 = num7*256 + num8; //计算还原成0-65535

mode5 = num9*256 + num10; //计算还原成0-65535

mode6 = num11*256 + num12; //计算还原成0-65535

mode7 = num13*256 + num14; //计算还原成0-65535

mode8 = num15*256 + num16; //计算还原成0-65535

}

else if(rst==0)

{

                                 num1=(uchar)(mode1/256);

         num2=(uchar)(mode1%256); //num1和num2是将up的0-65535计算成两个255分别存储的变量

                                 num3=(uchar)(mode2/256);

         num4=(uchar)(mode2%256); //num3和num4是将down的0-65535计算成两个255分别存储的变量

                                 num5=(uchar)(mode3/256);

         num6=(uchar)(mode3%256); //num5和num6是将up的0-65535计算成两个255分别存储的变量

                                 num7=(uchar)(mode4/256);

         num8=(uchar)(mode4%256); //num7和num8是将down的0-65535计算成两个255分别存储的变量

                                 num9=(uchar)(mode5/256);

         num10=(uchar)(mode5%256); //num9和num10是将up的0-65535计算成两个255分别存储的变量

                                 num11=(uchar)(mode6/256);

         num12=(uchar)(mode6%256); //num11和num12是将down的0-65535计算成两个255分别存储的变量

                                 num13=(uchar)(mode7/256);

         num14=(uchar)(mode7%256); //num13和num14是将up的0-65535计算成两个255分别存储的变量

                                 num15=(uchar)(mode8/256);

         num16=(uchar)(mode8%256); //num15和num16是将down的0-65535计算成两个255分别存储的变量

                                 write(0xa0,0x01,num1); //地址1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02,num2); //地址2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03,num3); //地址3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04,num4); //地址4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05,num5); //地址5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06,num6); //地址6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07,num7); //地址7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08,num8); //地址8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09,num9); //地址9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10,num10); //地址10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11,num11); //地址11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12,num12); //地址12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13,num13); //地址13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14,num14); //地址14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15,num15); //地址15写入0-255

         delay1(10);

         write(0xa0,0x16,num16); //地址16写入0-255

         delay1(10);

}

}

void ds1307duqu()

{

/*

        //初始化写入数码管的时分秒

        second=55;

        minute=59;

        hour=01;

                                b_second=dectobcd(second);

                                b_minute=dectobcd(minute);

                                b_hour=dectobcd(hour);

                                //将所调的时间向时钟写入

                                write_1307(0xd0,0,b_hour);

                                write_1307(0xd0,2,b_minute);

                                write_1307(0xd0,1,b_second);

        //初始化ds1307

        write_1307(0xd0,0x07,0x10);//初始化1307的控制字,使其SOUT引脚输出1Hz的方波。

        //初始化1307的时间/*

        write_1307(0xd0,6,0x07);

        write_1307(0xd0,5,0x11);

        write_1307(0xd0,4,0x24);

        write_1307(0xd0,3,0x04);

        write_1307(0xd0,2,0x00);

        write_1307(0xd0,1,0x00);

        write_1307(0xd0,0,0x00);

                                */

        /*                                //初始化写入数码管的时分秒

        second=55;

        minute=59;

        hour=01;

                                b_second=dectobcd(second);

                                b_minute=dectobcd(minute);

                                b_hour=dectobcd(hour);

                                //将所调的时间向时钟写入

                                ds1307_write_date(0xd0,0,b_hour);

                                ds1307_write_date(0xd0,2,b_minute);

                                ds1307_write_date(0xd0,1,b_second);

        */

        /*

        //初始化ds1307

        ds1307_write_date(0xd0,0x07,0x10);//初始化1307的控制字,使其SOUT引脚输出1Hz的方波。

        //初始化1307的时间/*

        ds1307_write_date(0xd0,6,0x07);

        ds1307_write_date(0xd0,5,0x11);

        ds1307_write_date(0xd0,4,0x24);

        ds1307_write_date(0xd0,3,0x04);

        ds1307_write_date(0xd0,2,0x23); //

        ds1307_write_date(0xd0,1,0x55); //

        ds1307_write_date(0xd0,0,0x00); //

                                */

}

void init()  //初始化

{

MCP4725_WriteData(0);//掉电不保存数据

duqu24cxx(); //读出24cxx存储的数据

ds1307duqu();//写入DS1307数据

Timer0Init(); //定时器初始化

SerialInit(); //串口初始化

        OLED_Init();

        OLED_CLS();

//        OLED_P32x64Str(0,0,2); //

        OLED_hzStr(0,0,2); //数

        OLED_hzStr(16,0,3); //字

        OLED_hzStr(32,0,0); //电

        OLED_hzStr(48,0,1); //压

        OLED_hzStr(64,0,4); //源

        OLED_P8x16Str(80,0,13); //

        OLED_P8x16Str(88,0,0); //

  OLED_P8x16Str(96,0,0); //

        OLED_P8x16Str(104,0,0); //

        OLED_P8x16Str(112,0,0); //

        OLED_P8x16Str(120,0,49); //

        Display1(); //更新输出

        set_voltage=(unsigned int)mode; //强制转换uint输出

        OLED_P8x16Str(0,2,35); //M

        OLED_P8x16Str(8,2,37); //O

        OLED_P8x16Str(16,2,26); //D

        OLED_P8x16Str(24,2,27); //E

        OLED_P8x16Str(32,2,10); //:

        Display2(); //更新输出

//        OLED_hzStr(96,4,7);  //实

//        OLED_hzStr(112,4,8); //际

//        OLED_hzStr(96,6,5);  //设

//        OLED_hzStr(112,6,6); //定

}

void main()

{

  init();

// printf("初始化完成...\r\n"); //初始化完成后串口发出

        SendString("初始化完成...\r\n");//初始化完成后串口发出

while(1)

{

   //display595out(); //595数码管显示

         KEY(); //按键处理

   EC11_Driver();                  //EC11编码器驱动函数

}

}

//定时器中断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初始值大概2毫秒

{

  static uint tcount;

        static uint tcount2;

  //TH0=(65536-2000)/256;//2ms

  //TL0=(65536-2000)%256;//2ms

  TH0=(65536-1920)/256;//2ms

  TL0=(65536-1920)%256;//2ms

        tcount++;

        count1++;

        tcount2++;

        i++;

         if(tcount==500)

        {

                tcount=0;

                s++;

                if(s==60)

                {

                  s=0;

                  m++;

                if(m==60)

                {

                  m=0;

                  h++;

                if(h==24)

                {

                  h=0;

                 }

                 }

                 }

                                                                run_time();        //时钟走动函数定义

         led=~led; //状态灯1秒一次

        }

         if(tcount2==250)

         {

                 flag1s=!flag1s;  //1s定时标志

                 tcount2=0;

         }

         display595out(); //595数码管显示

         EC11_Scan();                           //EC11编码器扫描

         read_ds18b20_temp();  //ds18b20温度读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