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硬件报错

楼主:
有没有大佬知道stm32f103c8t6单片机出现硬件报错中断通过堆栈读出的程序地址在反汇编窗口中跳转,却跳到一个没有意义的地址是什么问题吗

屏幕截图 2025-08-04

网友A(2025-08-04):
一般hardfault是内存使用溢出或越区了,检查定义的buff的长度,和使用buff的位置,复制或者赋值的时候使用的长度是不是会超出范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hardfault是内存使用溢出或越区了,检查定义的buff的长度,和使用buff的位置,复制或者赋值的时候使用 ...

程序停到硬件异常时我看了看主栈寄存器的值并没有越界,不过将一个定时器的初始化下移,程序就正常能跑,所以现在怀疑是不是中断配位的有问题

网友C:
十有八九是数组越界,仔细检查代码

网友D:
核实你的代码存储大小与你开出来的存储。

网友E:
是不是你没写hardfault中断处理程序啊?默认库函数里面都有个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