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 压机程序的关键部分是压力传感器吗

楼主(2025-08-04):
呜呜呜 plc怎么学啊 感觉有的程序好多 但是功能一般。。。。

网友A:
PLC的程序关键部分都是逻辑,压力传感器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输入而已.与其说压力传感器是关键,倒不如说安全部分是关键,包括双按键确认,光栅安全确认,超压报警自动泄压等等安全方面的程序才是关键.

网友B:
如果完全不了解plc,那你最好先上网看教学,然后找个模拟器练练。

网友C:
任何一部分都是关键,比如本来用M3,错写成M23或者t3都会错

网友D:
问题的关键你只提到了个“压机”两个字,然后让我们给你算命吗?

网友E:
PLC 比 单片机 容易多了……  看厂家手册 + 实例,一边写一边上手就是了

网友F:
看厂家例程,熟悉指令,复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的程序关键部分都是逻辑,压力传感器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输入而已.与其说压力传感器是关键,倒不如说安全部分 ...

好勒 谢谢 啦 每个模块都是不可忽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完全不了解plc,那你最好先上网看教学,然后找个模拟器练练。

了解了很多了 但是我可能还是指令不熟悉吧 还需要多看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的程序关键部分都是逻辑,压力传感器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输入而已.与其说压力传感器是关键,倒不如说安全部分 ...

好的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