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电路里二极管D7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去掉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2025-08-04):
比起D7,我更想知道你那个波动开关sk12d7v4的意义在哪?12通时pout高电平Q1Q4导通将两个out拉低。但是波动开关板23通时,pout高电平Q1导通Q4不导通。你是要增强他们对于OUT的导通能力吗?

网友B:
应该是接感性负载时用于泄放高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比起D7,我更想知道你那个波动开关sk12d7v4的意义在哪?12通时pout高电平Q1Q4导通将两个out拉低。但是波动 ...

这是用来控制常开常闭的电路,这里标签忘记改了,Q1的其实是AOUT,Q4的是BOUT,两个不是同一个输出。POUT初始是0,2接到1的时候就是Q4同步Q5常闭状态,2接3就是常开状态

网友D:
我只能说,电路图有错误;

网友E:
我也不是很懂,但我还是想分享自己的看法

首先Q4接在拨动开关的2脚,它的状态由1,3脚 “控制”,
12脚相连时,pout为高电平时(大于0.7v)Q1Q4d导通,两个out为低电平;pout为低电平时,Q1Q4不导通,两个out呈现为为高阻态,
23脚相连时,若pout为高电平,Q1导通第一个out为低电平,Q5导通Q4不导通,第二个out为高阻态;若pout为低电平时,Q1不导通,第一个out为高阻态,Q4基极接+5v,Q4导通,第二个out为低电平。
【即,12脚相连,两个out状态相同,23脚相连,两个out状态相反(只有低电平和高阻态两种状态)】

R8R11R25用于调节基极电流,R28限流电阻,R9是确保Q1可以截止

D4D7是高速开关二极管,室温下正向电压大于0.7v时导通。
当12脚相连,只有当pout为高频信号时,D7可以高速响应,但是意义不大。因此D7的作用可能由两个,一是整流,二是确保Q4导通(可能类似于R9吧)至于D4的作用,我看不出,如果这样子接到12v电源,D4完全没有意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不是很懂,但我还是想分享自己的看法

首先Q4接在拨动开关的2脚,它的状态由1,3脚 “控制”,

D4阳极OUT接到主板的其他负载上,具体接什么不清楚,可能是电压钳位,防止集电极输入高出12V吧

网友G:
D7没有用,但是现在电路板乱画的太多了,能用就行,不要纠结无效的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G:
D7没有用,但是现在电路板乱画的太多了,能用就行,不要纠结无效的东西。

问题是这个不是新画的原理图,是公司投入生产十几年的老产品。现在有一部分出现疑似漏电流导致集电极在截止状态下11.3v电压被拉低到9.6v的情况,然后又测得在POUT输出0v的时候,Q4基极也就是D7阴极不知道是不是ce漏电流原因导致有0.6v,把D7换成0欧电阻后集电极正常,现在不知道D7去掉有没有什么隐患,原来的工程师又暂时联系不上。。。

网友H:
D7的作用是,保证Q1、Q5不导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这个不是新画的原理图,是公司投入生产十几年的老产品。现在有一部分出现疑似漏电流导致集电极在截 ...

隔离用的,为了防止波动开关从23切到12时,切开瞬间有一些电压波动导致POUT出现波动,一般这种开关都要做保护的要么钳位二极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隔离用的,为了防止波动开关从23切到12时,切开瞬间有一些电压波动导致POUT出现波动,一般这种开关都要做 ...

确实是这样👍

网友I:
感觉是个窄脉冲形成回路,用来快速锁定到低电平用的。
如果是这样,则POUT前应该还有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