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移植

楼主(2025-08-05):
一下午了,一个freertos没移植明白…
希望大神能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A:
是stm32的芯片么? 是的话用cube mx ,在middleware中勾选freertos后生成project。直接就是能编译通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stm32的芯片么? 是的话用cube mx ,在middleware中勾选freertos后生成project。直接就是能编译通过的。

对的,用的stm32f429的。用cube mx是不是会很方便。

网友B:
usart.c文件里的OSInitExit没有定义,如果已经定义了估计是没有调用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art.c文件里的OSInitExit没有定义,如果已经定义了估计是没有调用头文件

是的是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