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设计 把9V的直流电转化成300-350V

楼主(2025-08-06):
现在需要设计一个DC-DC电源模块,需要把9V的直流电转化成300-350V,求可以实现的电路原理

网友A:
要求不高罗耶振荡器就行。其他的比如推挽也没问题,只要功率不太大都行。

网友B:
对纹波, 效率,用途, 体积 没要求,那有很多种方法都能实现。

网友C:
这么高压差要推挽吧,某一个宝看看3525?

网友D:
参考一下电蚊拍,4伏升到2000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