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不报错,但是仿真的时候变量有断点,主函数逻辑语言都没有断点,请问是为什么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5-08-06):
断点是可以自己添加和取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点是可以自己添加和取消的

他没有可以设置断点的地方,程序根本跑不过去。。。

网友C:
是不是开优化了

网友D:
编译器优化了,把优化开到最低就行;
只进行声明但是没有初始化的变量也不能打断点

网友E:
应该是产生了硬件错误,进了硬件错误中断,查看一下仿真是否在运行吧

网友F:
开优化了,在工程设置的编译里面把O3这选项改O1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开优化了,在工程设置的编译里面把O3这选项改O1

改了,仿真的时候只剩下蓝色光标是为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产生了硬件错误,进了硬件错误中断,查看一下仿真是否在运行吧

这个要在哪里可以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编译器优化了,把优化开到最低就行;
只进行声明但是没有初始化的变量也不能打断点

改了,仿真的时候只剩下蓝色光标是为什么呢

网友E:
查看仿真运行控制的几个按钮的状态,再判断具体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