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解码通用,解决了可以正常解几次码值后原始码值出错问题

楼主(2025-08-06):
原始解码程序
void decode(void) //无线接收码解码
{
    if(RFIN)
      {
       if(High_low)      //处理下降沿触发
       {
         Signal_L = SignalCnt; //保存低电平的时间
         SignalCnt=0;//把同周期低电平记录时间清零
          High_low=0;//清除下降沿触发标志
          Low_high=1;  //上升沿触发标志
       }
       if( Low_high)
         {
            SignalCnt++ ; //记录同周期高电平时间
         }
      }
    else  //引脚为低电平时
      {
          if(Low_high)  //处理上升沿触发
          {
            Signal_H = SignalCnt; //记录高电平的时间
            SignalCnt=0;//把同周期高电平记录时间清零
            Low_high=0;//清除上升沿触发标志
      if((80<=Signal_L)&& (Signal_L <=100))  //  判断是否为引导码
            {
            if((40<= Signal_H) && (Signal_H <= 50))
              {
                tb_flag=1;   //  进入红外遥控
              }
             else
               {
                goto loop2;    //错码清除
               }
          //    CleanTime = 0;
             }
         //   调教最优解

else if((3<=Signal_L)&& (Signal_L <= 8))//判断是否为高低电平
            {
              if((3<= Signal_H) && (Signal_H <= 8)) //低电平
              {
    //          Signal_DataTemp  >>= 1;            /* 右移一位 */
//               Signal_DataTemp  &= ~(0x80000000); /* 接收到0 */
               Signal_DataTemp = Signal_DataTemp << 1;
                          Signal_DataTemp = Signal_DataTemp + 0;
                 wx_bit++;
              }
              else if((14<= Signal_H) && (Signal_H <= 19))//高电平
               {
//               Signal_DataTemp >>= 1;            /* 右移一位 */
//               Signal_DataTemp |= 0x80000000;    /* 接收到1 */
                  Signal_DataTemp = Signal_DataTemp << 1;
                                    Signal_DataTemp = Signal_DataTemp + 1;
               wx_bit++;
              }
              else {
                 goto loop2;  //错码清除
              }
       //      CleanTime = 0;
           }
           else
             {  //错码+长按的重复码在此清零
                           loop2:
                           Low_high=0;
               High_low=0;
                           tb_flag=0;
                           SignalCnt = 0;
               Signal_DataTemp=0;
                       return ;
             }
            if (wx_bit ==32)
                                {
                                  tb_flag=0;
                                  wx_bit=0;
                                  wx_ok=1;
                  Timer_100ms =0;
                  wx_wait_cal = 1;

                           }
          }
          High_low=1;     //下降沿触发
          SignalCnt++ ; //记录低电平时间
     }
}

原始解码值程序
void cal_rev_code(void)  //解码
{
    //存32位无线数据
   //用户码   //用户码反码  //按键码   //按键码反码
   if (wx_wait_cal)      //无线码接收成功未写入buf
    {

       HW_ReceiveBuffer[0] = Signal_DataTemp ;   /* 得到地址码 */
       HW_ReceiveBuffer[1] = (Signal_DataTemp  >> 8) & 0xff;    /* 得到地址反码 */
       HW_ReceiveBuffer[2] = (Signal_DataTemp  >> 16) & 0xff;  /* 得到按键码 */
       HW_ReceiveBuffer[3] = (Signal_DataTemp >> 24) & 0xff;  /* 得到按键反码*/
      if (Timer_100ms >=  0&&Timer_100ms <=  6)//前六百毫秒无动作
       {
       wx_wait_cal = 0;
//      Signal_DataTemp=0;
       }

    }
}

通用解码程序
void decode(void) //无线接收码解码
{
if(wx_wait_cal==0)
{
   SignalCnt++ ; //记录一位数据周期时间
    if(RFIN)
      {
       Low_high=1;//上升沿触发

      }
    else  //引脚为低电平时
      {
       if(High_low==0)
        {
         SignalCnt=0;
          High_low=1;//下降沿第一次触发
        }
         if((High_low==1) &&( Low_high==1)==1) //下降沿第二次触发 一个数据周期
        {
            if((SignalCnt<=150)&&(SignalCnt>=120)==1)  //9+4.5=13.5ms属于引导码  9+2.25=11.25ms属于重复码
            {
               wx_bit =0;
               Low_high=0;
               High_low=0;
               SignalCnt=0;
            }
         else if((SignalCnt<=25)&&(SignalCnt>=20)==1)   // 高电平 2.25ms=22.5
            {
               Signal_DataTemp >>= 1;            /* 右移一位 */
               Signal_DataTemp |= 0x80000000;    /* 接收到1 */
               wx_bit ++;
               Low_high=0;
               High_low=0;
               SignalCnt=0;
            }
        else  if((SignalCnt<=14)&&(SignalCnt>=7)==1) // 低电平1.12ms=11.2
            {
               Signal_DataTemp  >>= 1;            /* 右移一位 */
               Signal_DataTemp  &= ~(0x80000000); /* 接收到0 */
               wx_bit ++;
               Low_high=0;
               High_low=0;
               SignalCnt=0;
            }
         else
          {
          Low_high=0;
          High_low=0;
          wx_bit=0;
          Signal_DataTemp=0;
          wx_wait_cal=0;
          }
          if(wx_bit==32)
           {
             wx_wait_cal=1;
             Low_high=0;
             High_low=0;
             wx_bit=0;
            }
        }
     }
   }
}

通用解码值程序
void cal_rev_code(void)  //解码
{
    //存32位无线数据
   //用户码   //用户码反码  //按键码   //按键码反码
   if (wx_wait_cal==1)      //无线码接收成功未写入buf
    {
       Signal_DataTemp_1=Signal_DataTemp;
       HW_ReceiveBuffer[0] = Signal_DataTemp_1 ;   /* 得到地址码 */
       HW_ReceiveBuffer[1] = (Signal_DataTemp_1  >> 8) & 0xff;    /* 得到地址反码 */
       HW_ReceiveBuffer[2] = (Signal_DataTemp_1  >> 16) & 0xff;  /* 得到按键码 */
       HW_ReceiveBuffer[3] = (Signal_DataTemp_1 >> 24) & 0xff;  /* 得到按键反码*/
       if(HW_ReceiveBuffer[0] == 0X80 && HW_ReceiveBuffer[1] == 0X7F)
       {
            code_Buffer1= ~(HW_ReceiveBuffer[1]);
                    code_Buffer2= ~(HW_ReceiveBuffer[3]);
                        if(HW_ReceiveBuffer[0] == code_Buffer1&&HW_ReceiveBuffer[2] == code_Buffer2)
            {
                                KeyCode_num=HW_ReceiveBuffer[2];
            }
        }
      wx_wait_cal = 0;
      Signal_DataTemp_1=0;
      Signal_DataTemp=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