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PA和喇叭选型匹配的问题

楼主(2025-08-07):
各位大佬,想请教下关于PA和喇叭选型匹配的问题。
比如,我现在选型的喇叭是8Ω1W的喇叭,那我选型的PA是不是要选在8欧姆输出能力大于1W的就行。

网友A:
要考虑的东西多了,如果你的功放与喇叭是放得很近的,功率一般稍大,1.2倍以上2倍以下即可,如果喇叭离远了,那就要考虑线损,箱体等等因素,功率要加大.另外还跟喇叭的灵敏度,受音范围等等有关

网友B:
是的,选个1.2w左右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