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pcb先画pcb后画原理图,元器件对应不起来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5-08-07):
嘉立创pcb先画pcb后画原理图,元器件对应不起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去问下嘉立创EDA的技术支持吧,会给你满意的答复

网友B:
就一句话,怎么对应不起来都不知道,怎么答?

网友C:
难道pcb还能直接转原理图

网友D:
抄板用别的软件不好吗

网友E:
能够先画PCB,说明PCB比较重要,线路也不复杂,那么电路图只是为了观看比对,有必要对应吗?除非你是从电路图更改然后更新PCB,纯纯的自找苦吃。

网友F:
你逻辑搞错了; 先出原理图再出PCB, 当然如果你非要反过来也可以, 只是多花点时间去倒推原理图而已,而且大部分情况下是没法做到同步了;

网友G:
应该是在抄板吧,应该在网上查查抄板方面的资料

网友H:
原理图上手动吧每个器件ID都对上PCB上的,,在原理图转PCB,会有很多需要更改,直接确认,可能PCB不会有变化,可能全乱了,看天意。祝你好运

网友I:
建议不管做什么电路先画原理图吧,再画pcb,这样要改动电路图比较容易了,也不会出现元器件不对应的情况了。

网友J:
你这个对不起来不是应该是你画的问题么,哪怕是抄板

网友K:
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

网友L:
常见的EDA软件设计PCB的顺序都是先画原理图,由原理图生成网络表后导入PCB。原理图与PCB之间通常都可以互相更新,其桥梁就是网络表。如果先画PCB必须生成网络表才能反向更新原理图。至于嘉立创这种小众EDA有无此功能不得而知。

网友M:
不应该先画原理图再画pcb吗

网友N:
pcb都画了,后画原理图元器件怎会对应不起来?